关于单片机中断与主函数

楼主(2021-03-22):
大家好呀,是这样子的,如图:FM是蜂鸣器,LED()这个子函数我在主函数上边声明了,但还没有写程序,我发现复位后蜂鸣器响了两次,这是为什么呢,初始化不是只执行一次吗?我把LED()屏蔽后就正常了只响一次,大家说说为什么呢,反反复复调了好久了,还不知怎么原因,现在还没去吃饭呢。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原理图放一下,才好分析

网友B:
那你试试在led里写点东西

网友C:
蜂鸣器是0叫,还是1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是0叫,还是1叫?

蜂鸣器0叫

网友D:
把蜂鸣器鸣叫程序放到前面,完成后再设置定时器和开中断。估计是进中断后蜂鸣器流程被打断

网友E:
在中断里面LED();后面加一条空指令,在空指令处设置一个断点,Debug的时候看一下FM的值看一下第二次叫是什么时候被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