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二次侧只有一端接入电路能工作吗

楼主:
最近拆了一个静电装置的变压器,发现这个变压器有点奇怪,想问一下诸位知道怎么工作的吗?
1 变压一次侧有7个直插引脚,二次侧有2个直插引脚
2 一次侧的7个引脚种 1和6 2和3 4和5分别构成小线圈(万用变测得电阻为零),7接电路板地线
3 二次侧中的2个引脚8和9不构成线圈,而且9脚接了高压输出端,8脚悬空
重要事情说三遍:8号脚悬空  8号脚悬空   8号脚悬空,8号脚用万用表0R电阻档和其他8个引脚连,万用表不叫二姐电路板上8脚位置是没有焊盘的。就是个孔。

对于这种线圈我是第一次见到,各位大佬是否见过,能和小弟讨论一下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吗?没见过这种型号变压器的大佬也可以说一下对这种变压器工作方式的见解嘛。

网友A(2021-03-22):
8脚悬空,与9脚之间一定有个高压线圈!从图中已看到高压线圈结构~~~~~

网友A:
万用表不叫二姐电路板上8脚位置是没有焊盘的。就是个孔。
一,万用表不叫。
二,接电路板上8脚位置是没有焊盘的。就是个孔。
将产生高压电晕

网友B:
感觉应该7-9脚是通的,由于高压线圈线细匝数多,阻值大,楼主用低阻档量不出来。从骨架看和线径看,输出万伏以上。

网友C:
这货就是个高压包,这种画法感觉怪怪的。高压发生器有自激,他激,单管,双管。貌似电路没画好

网友D:
看线圈骨架,靠近低压绕组那里有一个小缺口。高压绕组明显是和低压绕组相通的。

网友E:
诸位看官,我找大佬问了一下。推测这个电路是个这个震荡电路,唯一可能就是楼上说的7 和 9 是导通的,拆机时把线挑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诸位看官,我找大佬问了一下。推测这个电路是个这个震荡电路,唯一可能就是楼上说的7 和 9 是导通的,拆机 ...

高压绕组另一端接地或接电源正都可以工作,高压绕组阻值较大,可能上千欧,或者更大。万用表换挡重新测量,也许有收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压绕组另一端接地或接电源正都可以工作,高压绕组阻值较大,可能上千欧,或者更大。万用表换挡重新测量 ...

测了700多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