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的代码弄到stc12单片机中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嘞?

楼主(2021-03-22):
用keil转换

网友A:
注意时钟的修改,还有IO口也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A:
时钟需要重新配置下,然后IO口对应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有时需要改延时

网友C:
代码一般都没问题,如果有延时的子程序需要调整。或者设置为12t模式

网友D:
逻辑一样,速度不一样

网友E:
楼上正解。逻辑无二速度不同,如果没有用到stc89的独特部分肯定通用,但可能需修改延时。

网友F:
主要是延时方面要注意改动,其他对应上IO口就差不多了

网友G:
如果你不用1T,只要初始化IO为标准IO
代码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