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汇编51单片机电子密码锁的仿真和实现(含源程序)

楼主(2021-03-22):
我的第一个单片机程序设计,当时花费一周做汇编编程及Proteus仿真,后面一周做硬件的实物焊接。同各位电子爱好者怀念下玩51单片机的日子,汇编编程完全就是依靠对底层硬件的理解,去思考实现一个功能需要用到的汇编指令组合。每一句都值得推敲,虽然没有像C编程一样的demo,能够快速实现。工作近3年后的我才发现能够保持读书时代的不急不燥、勇敢面对未知、追求最好的心性是多么的珍贵。
附件中包含了详细的设计要求、设计原理图、仿真过程、实物验收。文档末尾有最重要的汇编源代码。

密码锁长度为6位数字,初始密码为系统预设。
密码输入正确后,输出一个电磁锁开锁信号,开锁指示灯亮,并发出两声“滴”提示,4秒后开锁信号与已开锁指示清零。
密码输入错误时,发出一声长“滴”声提示密码错误,密码错误指示灯亮。
三次密码错误时,发出长鸣警报声,密码错误指示灯亮,报警指示灯亮,此后15秒内无法再次输入密码,15秒后清楚所有报警和指示。
5秒内无任何操作,清除所有输入内容,等待下一次输入。
扩展功能:
密码可以任意修改。
修改的密码断电后可以长期保存。
(1)初始化界面
(2)当密码输入正确后
(3)当密码输入正确后按下改密

(4)当密码输入错误后
(5)当密码连续三次输入错误后

4.2.2 实物调试
(1)初始界面
(2)输入密码正确
(3)密码输入错误
(4)三次密码错误
附录1:元件清单

附录2 安装图
附录3 实物验收

ORG                                          0000H
                                                                      MOV                                          70H,#0;????
                                                                      MOV                                          71H,#0
                                                                      MOV                                          72H,#0
                                                                      MOV                                          73H,#0
                                                                      MOV                                          74H,#0
                                                                      MOV                                          75H,#0
                                                                      LJMP              MAIN
                                                                      ORG                            001BH
                                                                      LJMP              T1ZD
                                                                      ORG              0100H
                                                                      RS EQU P0.5
                                                                      RW EQU P0.6
                                                                      E EQU P0.7
                                                                      LCD EQU P2
                                                                      BF EQU P2.7
MAIN:                                                        MOV                            P1,#0FH
                                                                      SETB                            P3.7
                                                                      SETB              P0.0
                                                                      SETB              P0.1
                                                                      SETB              P0.2
                                                                      LCALL              T1ZDCSH
                                                                      LCALL              ChuShiHua
                                                                      LCALL              ShuRuXianShi
                                                                      LCALL              JianYan
                                                                      LJMP              MAIN
T1ZD:                                                        MOV                            TH1,#3CH
                                                                      MOV                            TL1,#0B0H
                                                                      CLR                            TF1
                                                                      DJNZ              44H,FH
                                                                      LCALL              QingPing
                                                                      MOV                            60H,#0
                                                                      MOV                            61H,#0
                                                                      MOV                            62H,#0
                                                                      MOV                            63H,#0
                                                                      MOV                            64H,#0
                                                                      MOV                            65H,#0
                                                                      MOV                            R0,#60H
                                                                      CLR                            TR1
                                                                      LCALL              ChuShiHua
                                          FH:                            RETI
T1ZDCSH:                                          SETB              EA
                                                                      SETB              ET1
                                                                      MOV                            TMOD,#1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RET
ShuRuXianShi:                            MOV R0,#60H;XIANSHIMIMA:???????????,??????60h
                            CunMiMa:              LCALL JianPan
                                                                      MOV                            A,43H
                                                                      XRL                            A,#13H
                                                                      JZ                            ShanChu
                                                                      MOV                            @R0,43H
                                                                      MOV                            A,@R0
                                                                      ADD                            A,#30H
                                                                      LCALL              WDATA
                                                                      INC                            R0
                                                                      LCALL              D500MS
                                                                      INC                            46H
                                                                      CJNE              R0,#66H,CunMiMa
                                                                      LCALL              JianPan
                                                                      MOV                            A,43H
                                                                      XRL                            A,#29H
                                                                      JZ                            FanHui
                                          LOOP:              SJMP              LOOP
                                          FanHui:              RET
ShanChu:                                          DEC                            R0
                                                                      MOV                            A,R0
                                                                      ADD                            A,#69H
                                                                      LCALL              WCMD
                                                                      MOV                            A,#30
                                                                      LCALL              WDATA
                                                                      LCALL              D500MS
                                                                      MOV                            A,R0
                                                                      ADD                            A,#69H
                                                                      LCALL              WCMD
                                                                      LJMP              CunMiMa
JianYan:                                          CLR                            TR1
                                                                      LCALL              QingPing
                                                                      LCALL              BiJiao
                                                                      RET
              BiJiao: MOV R1,#60H
            MOV R0,#70H
                            HL:              MOV A,@R0
                                          XRL A,@R1
                                          JNZ JRMMCW;??? ??????
                                          INC R0
                                          INC R1
                                          CJNE R1,#66H,HL
                                          LCALL MiMaZhengQue
                                          RET
              JRMMCW:              LCALL  MiMaCuoWu
                                          RET
MiMaZhengQue:              MOV                            44H,#80
                                                        SETB              TR1
                                                        MOV                            79H,#0
                                                        MOV                            A,#80H
                                                        LCALL              WCMD
                                                        MOV              DPTR,#ZhengQueTiShi
                                                        MOV              R2,#0
                            D00001:              MOV              A,R2
                                                        MOVC              A,@A+DPTR
                                                        LCALL              WDATA
                                                        INC                            R2
                                                        CJNE              R2,#16,D00001
                                                        CLR                            P0.0
                                                        CLR              P3.7
                                                        LCALL              D100MS
                                                        SETB                            P3.7
                                                        LCALL              D500MS
                                                        CLR              P3.7
                                                        LCALL              D100MS
                                                        SETB              P3.7
                                                        LCALL              ShiFouXiuGai
                                                        LCALL              D1S
                                                        SETB              P0.0
                                                        RET
ShiFouXiuGai:              LCALL              QingPing
                                                        MOV                            DPTR,#XiuGaiTiShi
                                                        MOV                            A,#83H
                                                        LCALL              WCMD
                                                        MOV                            R7,#0
                            LL: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DATA
                                                        INC                            R7
                                                        CJNE              R7,#10,LL
                                                        MOV                            A,#0C1H
                                                        LCALL              WCMD
                            LLL: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DATA
                                                        INC                            R7
                                                        CJNE              R7,#24,LLL
                                                        MOV                            A,#0CEH
                                                        LCALL              WCMD
                                                        LCALL              JianPan
                                                        LCALL              D1S
                                                        MOV                            A,43H
                                                        XRL                            A,#29H
                                                        JZ                            XiuGaiMiMa
                                                        RET
XiuGaiTiShi:DB'Change ThePassword?(Y/N)'
XiuGaiMiMa:              CLR                                          TR1
                                          LCALL                            QingPing
                                          MOV                                          DPTR,#XGTiShi
                                          MOV                                          A,#82H
                                          LCALL                            WCMD
                                          MOV                                          R7,#0
                            XIU: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DATA
                                          INC                                          R7
                                          CJNE                            R7,#12,XIU
                                          MOV                                          A,#0C1H
                                          LCALL                            WCMD
              EXIU: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DATA
                                          INC                                          R7
                                          CJNE                            R7,#28H,EXIU
                                          MOV                                          A,#0C9H
                                          LCALL                            WCMD
                                          MOV                                          R1,#50H
              XC:                            LCALL                            JianPan
                                          MOV                                          A,43H
                                          XRL                                          A,#13H
                                          JZ                                          ShanChuXiuGai
                                          MOV                                          @R1,43H
                                          MOV                                          A,@R1
                                          ADD                                          A,#30H
                                          LCALL                            WDATA
                                          INC                                          R1
                                          LCALL                            D500MS
                                          CJNE                            R1,#56H,XC
                                          LCALL                            D1S
                                          LCALL                            ShiFouBaoCun
                                          RET
ShanChuXiuGai:              DEC                            R1
                                                        MOV                            A,R1
                                                        ADD                            A,#79H
                                                        LCALL              WCMD
                                                        MOV                            A,#30
                                                        LCALL              WDATA
                                                        LCALL              D500MS
……………………

以上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这个手绘的洞洞板图简直厉害形容,佩服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绘的洞洞板图简直厉害形容,佩服楼主。

不过也只有以前才有这个心境来这样画,各有各的乐趣。

网友B(2021-06-05):
初始密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