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抖动又很快又恢复的问题

楼主(2021-03-22):
我用51单片机控制机械臂,有3个步进电机,1个舵机,qt做了上位机,通过串口给机械臂发送指令控制,现在有个问题,每当我在上位机界面按下一个按钮,舵机都会抖动一下,很快又恢复,这是为什么,有干扰吗

网友A:
两种可能:
1.发送的数据有问题或者串口解码程序有问题
2.数据更新到舵机时扰乱了舵机脉宽发生器(我不知道你用的定时器还是其他的方式产生脉宽,也不知道你的51核芯片的硬件构成),数据更新应该在定时器中断中完成,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
1.发送的数据有问题或者串口解码程序有问题
2.数据更新到舵机时扰乱了舵机脉宽发生器(我不知 ...

是用的定时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
1.发送的数据有问题或者串口解码程序有问题
2.数据更新到舵机时扰乱了舵机脉宽发生器(我不知 ...

舵机用的T1,串口通信是用的T2,步进电机T0没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