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延时超过1分钟程序就不按照代码执行下去了?

楼主(2021-03-23):
51单片机延时超过1分钟程序就不按照代码执行下去了?
各位大咖帮我看看下面代码:        到底是那出错了,谢谢!
始终不能运行到这句代码,后面更不会执行了:
while(!k4);//等待k4按键释放
k4已经断开,也不执行下面、
始终在这句上面循环执行while(!k4);//等待k4按键释放
执行时间始终不到70秒,只能运行40秒左右的样子,
k1=0;电机关
k2=1;//调速器开关打开
Delay35000ms();//延时35秒
k1=1;//电机开关打开
Delay35000ms();//延时35秒

一直在上面几句代码循环执行不停机了

下面是完整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sbit k1=P1^2;//电机开关
sbit k2=P1^1;//调速开关
sbit k4=P2^0;/启动开关

///////delay(1000); //延时1000毫秒=1秒//////////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s)
{
   unsigned int i;
TR0=1;
for(i=0;i<times;i++)
{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67;
while(TF0==0);
TF0=0;//中断标志位
}
TR0=0;
}

void Delay35000ms()                //@11.0592MHz 延时35秒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246;
        j = 34;
        k = 22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扫描按键
void Scan_Key()
{
        if(k4 == 0)
        {
                delay(10);
                if(k4 == 0)//防抖
                {
k1=0;电机关
k2=1;//调速器开关打开
Delay35000ms();//延时35秒
k1=1;//电机开关打开
Delay35000ms();//延时35秒
        while(!k4);//等待k4按键释放
k1=0;//电机关闭
        delay(20);
k2=0;//调速器开关关闭
                                         }
}

main()
{
k1=0;//上电不吸合
k2=0;////调速器开关不吸合
TMOD=0x01;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67;
while(1)
    {
Scan_Key(); //扫描启动开关
                        }
            }

网友A:
IO端口不用设置工作模式的吗?定时器有设置也没见打开运行啊。

网友B:
这个明显有问题啊void Delay35000ms()                //@11.0592MHz 延时35秒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246;
        j = 34;
        k = 22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特别是3重do while 。   当while (--k);  K减到0后,执行第二重while (--j);   这时K又没有重新赋值啊!!!

网友C:
Delay35000ms(),这个函数有问题,你的变量是无符号类型,当 k/j减到到小于0时,就变成255,之后循环体就是跑,while(255--){while(255--);},又没有重新赋值,所以这个延时会被拉的很长

网友D:
按楼主程序表达:加电初始态k1、k2关。按k4启动,k2开,持续35s后k1开,再持续35sk1关,延时20ms后k2关,恢复初始态。虽然楼主程序写法有点另类。但语法、逻辑功能和数据变量类型都没有错。仿真测试正常,不会发生——不按照代码执行下去的现象。除非硬件与软件不符。
按楼主意图用倒计时方法实现此功能,还可以并行运行其它程序。不会因为等待时间影其它程序运行。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sbit k1=P1^2;//电机开关
sbit k2=P1^1;//调速开关
sbit k4=P2^0;//启动开关

bit lock=0;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int num=0;

void Timer0Init()        //10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扫描按键
void Scan_Key()
{
        if(k4==0)//按下
        {
                if(++count>=2 && lock==0)//20ms防抖
                {
                        lock=1;//锁定
                        num=7002;//赋值定时时间7002*10ms
                }
        }
}

void main()
{
        k1=0;//上电不吸合
        k2=0;//调速器开关不吸合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TF0==1)//查询中断请求标志
                {
                        TF0=0;//清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Scan_Key();         //扫描启动开关
                        if(lock==1)
                        {
                                if(num>3502)k2=1;//调速器开关打开
                                if(num>2 && num<=3502)k1=1;//电机开关打开
                                if(num>0 && num<=2)k1=0;//电机关闭
                                num--;
                                if(num==0)
                                {
                                        k2=0;//调速器开关关闭
                                        lock=0;//允许按键操作
                                }
                        }
                }
        }
}

网友E:
按照我的理解,按键防抖以后,先判断开关松开再往下执行,即:
if(k4 == 0)
        {
                delay(10);
                if(k4 == 0)//防抖
                {
while(!k4);//等待k4按键释放
k1=0;电机关
k2=1;//调速器开关打开
Delay35000ms();//延时35秒
k1=1;//电机开关打开
Delay35000ms();//延时35秒
      //  while(!k4);//等待k4按键释放
k1=0;//电机关闭
        delay(20);
k2=0;//调速器开关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