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搭建单片机蜂鸣器电路不响

楼主(2021-03-23):
在面包板上搭建了如下的蜂鸣器电路,给P2.1高电平的时候,蜂鸣器响,但是在洞洞板上焊接时,却不响了,引线到面包板上的该电路,也不响。经测量,当给该口高电平时,响时该口电平为1.几伏,不响时为0.1几伏。旁边有一个由P2.2控制的LED亮灯电路,偶然发现,当P2.1接到P2.2,P2.2的高电平能使蜂鸣器响。请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蜂鸣器电路设计的问题吗?应如何改进才能使蜂鸣器电路正常仅由P2.1口驱动?

蜂鸣器电路

蜂鸣器电路

led电路

led电路

网友A:
用的什么单片机,IO口有没有强推挽模式?如果只有普通的准双向口,高电平驱动能力是不够的,要换成低电平来驱动,即换成PNP型三极管,基极经电阻接IO口,射极接VCC,集电极接蜂鸣器再接地。

网友B:
在你认为蜂鸣器该响的时候,测量P21的电压,电压应该是接近MCU的电源电压。如果相差很多,那就要检查程序中对这个端口的配置了和程序逻辑是否的确设置端口高电平了。

网友C:
有可能是Q1_NPN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不够,Q1未饱和导通导致蜂鸣器电流不够而不响, Q1在这里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可以把R7的电阻值减小,P2.1增加一个5K上拉电阻.

网友D:
查面包板上的电路和现在的区别

网友E:
P21不配置的话是准双向口,带不动这蜂鸣器电路。如不想配置P21的话,P21可上拉一个1K的电阻。

楼主:
受教了!使用的是89C52RC单片机的准双向口,NPN8050三极管,程序设置正确。应该是电流不够大导致驱动不成功。但始终好奇为什么能在面包板上验证通过。下次一定在洞洞板上验证通过再定PCB!感谢各位提出的改进方案!定当吸取教训。

网友F:
添加上拉电阻提高IO口高电平驱动能力

网友G:
换PNP管单片机低电平驱动

网友H:
一般我们用8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