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脉冲控制器制作 附单片机程序PCB

楼主:
没事看网上有氩弧焊机脉冲控制器自己做了一个,用单面PCB加跳线,感光法做的PCB板,双面板业余条件过孔太难搞了,用了2个4位共阳极数码管,一个显示高电平时间ms,一个显示低电平时间ms,没有搞储存几组数据,为了操作简单只储存上一次的设置,5个按键,一个储存键,另外4个调整脉冲高电平时间,与低电平时间,STC89C51控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描述

测波形

试焊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在最后:(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编写时间】: 2021年3月12日
* 【作    者】: 程云海
* 【版    本】: 1.0
* 【外部晶振】: 1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RC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功能】: 脉冲输出控制
* 【使用说明】: 1.使用数码管显示控制氩弧焊机脉冲输出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a=byte_read(0x2000)*100+byte_read(0x2001);//程序开始时读取EEPROM中数据
   b=byte_read(0x2002)*100+byte_read(0x2003);//程序开始时读取EEPROM中数据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a);//重新写入数据

   t0_init();  //定时1ms一个中断

while (1)             //主循环
{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
         anjian();                   //按键调整函数
         chucun();                   //储存函数
        shuchmch();        //输出脉冲函数

}

void smgxshi(uint a,uint b)//数码管显示函数
{ uint c1; uchar c2;
   a1=a/1000;
   c1=a%1000;
   a2=c1/100;
   c2=c1%100;
   a3=c2/10;
   a4=c2%10;
   b1=b/1000;
   c1=b%1000;
   b2=c1/100;
   c2=c1%100;
   b3=c2/10;
   b4=c2%10;

   D=d[a1];
   W=0x7f;
   DelayMs(1);
   D=0xff;
   DelayMs(1);

   D=d[a2];
   W=0xbf;
   DelayMs(1);
   D=0xff;
   DelayMs(1);

   D=d[a3];
   W=0xdf;
   DelayMs(1);
   D=0xff;
   DelayMs(1);

   D=d[a4];
   W=0xef;
   DelayMs(1);
   D=0xff;
   DelayMs(1);

   D=d[b1];
   W=0xf7;
   DelayMs(1);
   D=0xff;
   DelayMs(1);

   D=d[b2];
   W=0xfb;
   DelayMs(1);
   D=0xff;
   DelayMs(1);

   D=d[b3];
   W=0xfd;
   DelayMs(1);
   D=0xff;
   DelayMs(1);

   D=d[b4];
   W=0xfe;
   DelayMs(1);
   D=0xff;
   DelayMs(1);   }

  void anjian(void)                //按键调整函数
{  if(an1==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if(an1==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while(!an1)                                         //按键有没有松开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a++;
   if(a==1001)
   a=0;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 }

  if(an2==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if(an2==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while(!an2)                                         //按键有没有松开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a--;
   if(a==-1)
   a=1000;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 }

  if(an3==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if(an3==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while(!an3)                                         //按键有没有松开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b++;
   if(b==5001)
   b=0;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 }

   if(an4==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if(an4==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while(!an4)                                         //按键有没有松开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b--;
   if(b==-1)
   b=5000;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 }
                            }

void shuchmch(void)  //输出脉冲函数
{ if(ru==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if(ru==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ru)                                         //按键有没有松开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chu=1;
        aa=0;
        TR0=0;      //关闭定时器0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
}

void chucun(void)  //储存函数
{  if(an5==0)                                         //        按键1是否按下
  {smgxshi( a, b);       //数码管显示函数延时
   if(an5==0)                                         //        按键1是否按下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PCB图

PCB图

打印的菲林

打印的菲林

PCB

PCB

PCB与程序

网友A(2021-03-28):
脉冲最后驱动是个啥?是个升压变压器吗?

网友B:
你太厉害了,真牛

网友C:
楼主:焊机  ---  氩弧焊  ---  冷焊机   这三者的区别?

网友D(2021-07-27):
楼主,这PCB的元器件可以给个清单吗?

网友E:
楼主,Proteus仿真不了啊?数码管显示不正常,求解!

网友F(2021-09-11):
楼主动手能力真厉害

网友G:
我早的时候也做过,记得焊机起弧时有个10khz左右的高频干扰,偶尔会影响单片机工作。后来考虑在焊把开关输入io口加共模电感。还一直没试。请教楼主有碰到这情况没,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补充一下,当时是手动单点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我做了按着不放进入连点模式,连续点焊时焊机连续引弧有时程序就乱跑了。

网友H(2023-08-14):
楼主这程序用keil4 编译不成啊 我这软件好长时间没用了 难道坏了 ,哪位大侠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先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H(2023-10-06):
楼主的这板子已装成调试好,就是还未到机器上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这板子已装成调试好,就是还未到机器上试,

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I:
求分享原理图

网友H:
正在焊接高低压电源板,还有一块开关功率调制板,都弄好了才能拼成整个的在整调。

网友J(2023-11-14):
请问楼主 ,高频起弧时对单片机工作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