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C语言程序阅读,3<<4 是3左移四位吗?

楼主(2021-03-23):
PINSEL1=OXf0,执行语句 PINSEL1^=(3<<4),则PINSEL1=0X.....?
3<<4 是3左移四位吗?解答请详细些,我还是小白!

网友A:
你要求别人给你讲详细,多打字,而谢谢两个字你却不愿多打

网友B:
对的,后面的位补0,即0x001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别人给你讲详细,多打字,而谢谢两个字你却不愿多打

谢谢你 ,求告诉

网友C:
这种问题百度能搜的出来啊!以后遇到问题先百度,想办法自己解决,实在不行再求助,0003<<4 =03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百度能搜的出来啊!以后遇到问题先百度,想办法自己解决,实在不行再求助,0003

3》4是 110000

网友E:
这个左移是转换成二进制左移的,3前面没有前缀,默认是十进制,要把3转换成二进制再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百度能搜的出来啊!以后遇到问题先百度,想办法自己解决,实在不行再求助,0003

百度上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左移是转换成二进制左移的,3前面没有前缀,默认是十进制,要把3转换成二进制再移位

PINSEL1=1111 0000 (转换成二进制)
PINSEL1^=(3<<4) 其中,3转换成二进制是11,即0011 0000 ,然后再左移四位,为0000 0000 。这个值再跟PINSEL1 异或运算,那PINSEL1 的值还是不变的 ,不知到我说的对不对,谢鞋你,求告知!!

楼主:
引用 楼主:
PINSEL1=1111 0000 (转换成二进制)
PINSEL1^=(3

我好像会了,答案是0xco 对吗 ?谢谢你,求告知

网友F:
PINSEL1=PINSEL1^(3<<4)=0xf0^(0x03<<4)=1111 0000^(0000 0011<<4)=1111 0000^0011 0000
所以等于:1100 0000 (即0xC0)

网友G:
向将3用16进制表示出来,然后将非0位左移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