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BISS0001红外线自动门控制系统设计资料

楼主:
主要的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 单门 双开门
      门重量 130kg×1扇 100kg×2扇
      导轨长度 2000~5000mm
      开门速度 200~450mm/秒(可调)
      闭门速度 200~450mm/秒(可调)
      慢行速度 30~50mm/秒(可调)
      开门时间 开门静止后1~10秒的范围内(可调)
      控制器 高速智能电脑处理器控制
      马达 DC24V 40W无刷步进电机
      电源电压 AC220V 50Hz
      消耗功率 100W
      手动开启力 3.5公斤以下
      安全功能 开闭时遇到障碍物能立即开启,晚间转换到报警功能
      使用环境 -20℃~+50℃
    二、主要构造部件
      部件特性
      智能控制器:自动检测门的重量、宽度,使门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
      步进电机:高效率、省电、低噪音、高转速、高扭力、连续使用不发热。
      皮带:高效同步齿型带,防止打滑,保证平稳运行。
      吊架:用于运动门扇的悬挂,安全可靠。
1.5  该设计的基本设计思路
1、有人来时(进门或出门)开门。当人走到离门不远的时候时,安装在门上侧的热释红外线传感器信号检测装置检测到有人时,将启动电动机带动传动链开门。
2、无人时关门延迟,当热释收发装置没有检测到有人在离门1N的范围内,将延迟1秒启动电动机带动传动链关门。
3、关门中途来人,立即开门。当启动电动机带动传动链关门时,感应探头突然检测到在离门1m的范围内有人,则立即停止电动机关门,启动电动机带动传动链开门。总体结构图如下图一:

BISS0001是由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状态控制器、延迟时间定时器以及封锁时间定时器等构成的数模混合专用集成电路。以下图所示的不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下的波形,来说明其工作过程。
首先,根据实际需要,利用运算放大器OP1组成传感信号预处理电路,将信号放大。然后耦合给运算放大器OP2,再进行第二级放大,同时将直流电位抬高为VM(≈0.5VDD)后,将输出信号V2送到由比较器COP1和COP2组成的双向鉴幅器,检出有效触发信号Vs。由于VH≈0.7VDD、VL≈0.3VDD,所以,当VDD=5V时,可有效抑制±1V的噪声干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COP3是一个条件比较器。当输入电压Vc<VR(≈0.2VDD)时,COP3输出为低电平封住了与门U2,禁止触发信号Vs向下级传递;而当Vc>VR时,COP3输出为高电平,进入延时周期。 当A端接“0”电平时,在Tx时间内任何V2的变化都被忽略,直至Tx时间结束,即所谓不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当Tx时间结束时,Vo下跳回低电平,同时启动封锁时间定时器而进入封锁周期Ti。在Ti时间内,任何V2的变化都不能使Vo跳变为有效状态(高电平),可有效抑制负载切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干扰。
1、不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
以下图所示的不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下的波形,来说明工作过程。

以下图所示的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下的波形,来说明其工作过程。 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下的波形在Vc=“0”、A=“0”期间,信号Vs不能触发Vo为有效状态。在Vc=“1”、A=“1”时,Vs可重复触发Vo为有效状态,并可促使Vo在Tx周期内一直保持有效状态。 在Tx时间内,只要Vs发生上跳变,则Vo将从Vs上跳变时刻起继续延长一个Tx周期;若Vs保持为“1”状态,则Vo一直保持有效状态;若Vs保持为“0”状态,则在Tx周期结束后Vo恢复为无效状态,并且,同样在封锁时间Ti时间内,任何Vs的变化都不能触发Vo为有效状态。
2 、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
以下图所示的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下的波形,来说明工作过程。
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接收到人体红外辐射后输出检测信号,然后由14脚输入BISS0001,经地内部电路处理,由2脚输出探测信号(正向脉冲信号)。输出脉冲信号的宽度由外接电阻R9和电容C6来决定。当 2脚输出控制脉冲后,电子开关被接通,数字编码电路和无线电发射电路由于得到电源而开始工作。电源变压器为5W/15V,E为12V免维护蓄电池,供停电使用。S1为锁控电源开关,可根据需要安装在适当处所,用来接通工作电源,无必要时可取消设置。SCR采用1A的单向可控硅。HFC9301为软封装发声电路,发声为“嘀、嘀”声。电路的调试主要是主机与各分机之间的统调。将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组装好后,先将发射机中C10的调至适当位置后固定不动,接着调整接收机中的C1,使接收机能收到发射机发出的信号。若为“一对多”或“多对一”报警系统,应先将主机“一”(可以是发射机,也可以是接收机 )调好固定,然后调整各分机,使其与主机统调。BISS0001 应用线路图如3-7所示:

上图中,运算放大器OP1将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作第一级放大,然后由C3耦合给运算放大器OP2进行第二级放大,再经由电压比较器COP1和COP2构成的双向鉴幅器处理后,检出有效触发信号Vs去启动延迟时间定时器,输出信号Vo经晶体管T1放大驱动继电器去接通负载。
上图中,R3为光敏电阻,用来检测环境照度。当作为照明控制时,若环境较明亮,R3的电阻值会降低,使9脚的输入保持为低电平,从而封锁触发信号Vs。SW1是工作方式选择开关,当SW1与1端连通时,芯片处于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当SW1与2端连通时,芯片则处于不可重复触发工作方式。图中R6可以调节放大器增益的大小,原厂图纸选10K,实际使用时可以用3K,可以提高电路增益改善电路性能。输出延迟时间Tx由外部的R9和C7的大小调整,触发封锁时间Ti由外部的R10和C6的大小调整,R9/R10可以用470欧姆,C6/C7可以选0.1U。在BISS0001的内电路中,运放A是一个独立的放大器,由它放大后输出的信号电压通过.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