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1602显示汉字程序显示出来不对

楼主:
下面是程序,我看了一下网上的1602显示汉字程序应该就是这样的,但是显示出来不对,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哪里有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么关闭掉每次清屏,,求助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了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B P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uchar code dm[]={0x40,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uchar i;

void  xie_data(uchar  sj);
void  ys(uint  t);
void  xie_ml(uchar  ml);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j);
void  init();
void ys(uint t)
{
  while(t--);
}
void xie_data(uchar sj)
{
   rs=1;
   rw=0;
   e=0;

   DB=sj;
   e=1;
   ys(1000);
   e=0;
}
void  xie_ml(uchar ml)
{
   rs=0;
   rw=0;
   e=0;

   DB=ml;
   e=1;
   ys(1000);
   e=0;
}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j)
{
    if(y)
        {
          xie_ml(0x80|0x40|x);
          xie_data(sj);
        }
        else
        {
          xie_ml(0x80|x);
          xie_data(sj);
        }
}
void  init()
{
  xie_ml(0x38);
  ys(100);
  xie_ml(0x0c);
  ys(100);
  xie_ml(0x06);
  ys(100);
  xie_ml(0x01);
  ys(100);
  xie_ml(0x80);
  ys(10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for(i=0;i<8;i++)
   {
            display(0,0,dm[i]);
         ys(50);
   }
  }
}

初始化程序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显示,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2021-03-23):
仔细看看说明书,硬件接线错了没
然后才看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硬件接线错了没
然后才看程序

能正常显示数字、字母,就是不知道汉字显示哪里错了

网友C:
看我发的贴子,里面就有LCD1602显示特殊字符。举一反三 自己显示汉字

网友D:
1602显示不了汉字,没有汉字库,只能显示ASC字符,或可以通过代码组合出有限的几个汉字,但,很丑!

网友E:
1602一个小格也没几个像素吧,写个复杂的汉字那不全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显示数字、字母,就是不知道汉字显示哪里错了

LCD1602是5*7点阵,只能显示简单汉字。把你的程序改写加简单汉字。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B P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uchar code dm[]={0x40,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年、月、日汉字代码数组
unsigned char character0[24] = {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年"地址代码 0x00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  //"月"地址代码 0x01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日"地址代码 0x02
};

uchar code dm[]={'2','0','2','1',0x00,'0','3',0x01,'2','4',0x02,' ','W','E','D'};

uchar i;

void  xie_data(uchar  sj);
void  ys(uint  t);
void  xie_ml(uchar  ml);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j);
void  init();

void ys(uint t)//T=t*9+16us
{
  while(t--);
}
void xie_data(uchar sj)
{
   rs=1;
   rw=0;
   e=0;

   DB=sj;
   ys(100);
   e=1;
   ys(100);
   e=0;
}
void  xie_ml(uchar ml)
{
   rs=0;
   rw=0;
   e=0;

   DB=ml;
   ys(100);
   e=1;
   ys(100);
   e=0;
}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j)
{
        if(y)
        {
                xie_ml(0x80|0x40|x);
                xie_data(sj);
        }
        else
        {
                xie_ml(0x80|x);
                xie_data(sj);
        }
}
void  init()
{
  xie_ml(0x38);
  ys(100);
  xie_ml(0x0c);
  ys(100);
  xie_ml(0x06);
  ys(100);
  xie_ml(0x01);
  ys(100);
  xie_ml(0x80);
  ys(100);
}
void main()
{
        init();
        xie_ml(0x40);                //向LCD自定义存储器写入"年"、"月"、"日"
        for (i=0;i<24;i++)
                xie_data(character0[i]);

        for(i=0;i<15;i++)        //写第一行字符
                display(i+1,0,dm[i]);

        while(1);
}

网友G:
1602是可以显示年月日这种简单的汉字, 复杂的就不行了.
是写进自定义字符区里面.显示方法和英文字符一样.

网友H:
你买的1602带字库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CD1602是5*7点阵,只能显示简单汉字。把你的程序改写加简单汉字。

谢谢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我发的贴子,里面就有LCD1602显示特殊字符。举一反三 自己显示汉字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602是可以显示年月日这种简单的汉字, 复杂的就不行了.
是写进自定义字符区里面.显示方法和英文字符一样.

好的现在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CD1602是5*7点阵,只能显示简单汉字。把你的程序改写加简单汉字。

谢谢大神,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下面这段程序中为什么需要写0x01~0x07送到0x80
我改成像你的程序那种直接写完0x40然后送数据就显示不了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 P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uchar code table[]={0x1F,0x04,0x04,0x1F,0x04,0x05,0x1F,0x00};
uchar code table[]={
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一
0x00,0x00,0x0E,0x00,0x1F,0x00,0x00,0x00,//二
0x00,0x1F,0x00,0x0E,0x00,0x1F,0x00,0x00,//三
0x02,0x04,0x0F,0x12,0x0F,0x0A,0x1F,0x02,//年
...
0x00,0x04,0x15,0x0E,0x1F,0x0E,0x11,0x00//坦克
};
uchar code table1[]={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自定义字符数据地址

uchar code table2[]="QQ:1045964948";

void xie_date(uchar sj);
void xie_ml(uchar ml);
void delay(uint t);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xie_date(uchar sj)
{
rs=1;
rw=0;
e=0;
sc=sj;
e=1;
delay(500);
e=0;
}

void xie_ml(uchar ml)
{
rs=0;
rw=0;
e=0;
sc=ml;
e=1;
delay(500);
e=0;
}

void init()
{
xie_ml(0x38);
xie_ml(0x0c);
xie_ml(0x06);
xie_ml(0x01);
xie_ml(0x80);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while(1)
{
  xie_ml(0x40);
  for(i=0;i<64;i++)
  {
   xie_date(table[i]);
   delay(50);
  }
  xie_ml(0x80);
  for(i=0;i<8;i++)
  {
   xie_date(table1[i]);
   delay(50);
  }
  xie_ml(0xc0);
  for(i=0;i<13;i++)
  {
   xie_date(table2[i]);
   delay(5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