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时钟芯片的1脚和3脚一定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2021-03-23):
我只是读取一个时间和年月日,其他功能都不需要,我感觉这1和3脚可以不接上拉电阻,不管它也可以吧?

网友A(2022-05-25):
我直接悬空

网友B:
不同 CPU IO口内部不一样,要放心还是接上拉电阻比较好。

网友C:
用不上的功能完全可以悬空,反正这两个脚都是输出。

如果是输入,还要考虑干扰问题,接到一个固定电平好一些。

网友D:
如果只是读取时间,不需要闹钟或者方波输出,那你那1、3脚根本就不用接,只需要接SDA和SCL即可。当你不知道需不需要加上拉电阻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画板子的时候都画上,然后在安装调试的时候看看焊上电阻和不焊电阻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考虑干扰问题,接到一个固定电平,如果只是读取时间,不需要闹钟或者方波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考虑干扰问题,接到一个固定电平,如果只是读取时间,不需要闹钟或者方波输出

楼主说的两个信号都是输出!你把输出接到固定电平是短路,回复要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