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单片机矩阵按键反应没的问题求解 上程序

楼主(2021-03-23):
坛子的老铁能不能帮我这程序咋的了反应这么慢????是不是我这有暗病???
功能可以实现就是反应慢      把这里消抖计数调成1if(Matrix_KEY4x4_Cnt>50反应又快了

void Matrix_KEY4x4_Scan_Drive()
{
        static data uint8 temp1=0;
        static data uint8 temp2=0;
        static data uint8 Matrix_KEY4x4_Cnt=0;

        Matrix_KEY4x4_GPIO=0xf0;//四行输出1  四列输出0
        temp1=Matrix_KEY4x4_GPIO;
        if(temp1!=0xf0)
        {
                Matrix_KEY4x4_Cnt++;
                if(Matrix_KEY4x4_Cnt>50)
                {
                        Matrix_KEY4x4_Cnt=0;
                        if(temp1!=0xf0)
                        {
                                temp1=Matrix_KEY4x4_GPIO&0xf0;//取高四位 并保存确定行号
                                Matrix_KEY4x4_GPIO=0x0f;          //反转        四行输出1  四列输出0
                                temp2=Matrix_KEY4x4_GPIO&0x0f;//取低四位 并保存确定列号
                                switch(temp1+temp2)
                                {
                                        case(0xee):Matrix_KEY4x4_KeyNum=1;break;
                                        case(0xed):Matrix_KEY4x4_KeyNum=2;break;
                                        case(0xeb):Matrix_KEY4x4_KeyNum=3;break;
                                        case(0xe7):Matrix_KEY4x4_KeyNum=4;break;

                                        case(0xde):Matrix_KEY4x4_KeyNum=5;break;
                                        case(0xdd):Matrix_KEY4x4_KeyNum=6;break;
                                        case(0xdb):Matrix_KEY4x4_KeyNum=7;break;
                                        case(0xd7):Matrix_KEY4x4_KeyNum=8;break;

                                        case(0xbe):Matrix_KEY4x4_KeyNum=9;break;
                                        case(0xbd):Matrix_KEY4x4_KeyNum=10;break;
                                        case(0xbb):Matrix_KEY4x4_KeyNum=11;break;
                                        case(0xb7):Matrix_KEY4x4_KeyNum=12;break;

                                        case(0x7e):Matrix_KEY4x4_KeyNum=13;break;
                                        case(0x7d):Matrix_KEY4x4_KeyNum=14;break;
                                        case(0x7b):Matrix_KEY4x4_KeyNum=15;break;
                                        case(0x77):Matrix_KEY4x4_KeyNum=16;break;
                                        default:break;
                                }
                        }

                }
        }
}

网友A:
考虑加中断吧,感觉不会太慢,应该是程序一直在轮询,所以有时候会检测不到信号

网友B:
你直接delay_ms(10);不好么

网友C:
其实换成延时就好了,给个程序参考一下,注释很详细
#include<reg52.h>
#include"keyboard.h"
#include"delay.h"

#define KeyPort P3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可以根据需要改变返回值

                          | 1 | 2 | 3 | + |
                          | 4 | 5 | 6 | - |
                          | 7 | 8 | 9 | * |
                          | 0 |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7:return '1';break;//3
  case 0xb7:return '2';break;//7
  case 0xd7:return '3';break;//b
  case 0x7b:return '4';break;//2
  case 0xbb:return '5';break;//6
  case 0xdb:return '6';break;//a
  case 0x7d:return '7';break;//1
  case 0xbd:return '8';break;//5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case 0xbe:return '.';break;//4
  case 0xde:return '=';break;//8
  case 0xe7:return '+';break;//f
  case 0xeb:return '-';break;//e
  case 0xed:return 'x';break;//d
  case 0xee:return '/';break;//c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