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oled的显示位置的问题

楼主(2021-03-23):
如果把文字或字符显示在oled屏幕上,怎样才可以精确的显示在自已想要显示的位置上?如我们读取了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后,需要显示在恰当的位置。temp ·c

网友A:
1.先学习液晶屏画一个点如何实现。

网友B:
你想显示的东西最左上角的点就是你设置的位置,大小也可以自己设置,楼上说的对,先学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