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弄Keil里面加stc单片机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23):
就是这样添加的 看清文字 还有头文件也要添加进INC文件夹

网友B:
这个是STC的ISP软件,和KEIL无关,只用于下载HEX文件。

网友C:
对照自己的仿真芯片的型号去调试,最好去百度找找看有没有视频

网友D:
这个跟keil不是一家吧

网友E:
是这样添加的,不过会提示让你找到你KEIL安装目录
然后建立KEIL工程时,就会多了一个STC芯片的选项

网友F:
点那个图标,弹出对话框,找到keil目录,选中按确定即可,并有添加成功提示

网友G:
按步骤来就行,

网友H:
直接点击添加即可

网友I:
对啊,是这样添加的。

网友J:
89C51,52,在keil里面选择AT系列完全兼容

网友K:
比较便捷的方法就是用“STC-ISP”这款烧录软件,在左侧选择单片机型号后,在右侧找到“keil仿真设置”,点进去,点击“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添加STC仿真器驱动到keil中”方块按钮,根据提示,即可将数据库添加到安装目录下,重启keil新建工程就有了。

网友L:
在keil界面中选择绿色图标package installer后会弹出搜寻界面,点击check for updates 会自动联网下载ST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