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编写一个LED灯控制程序 求思路

楼主(2021-03-23):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利用S2~S5 四个按键以及D1~D8 八颗LED灯编程实现以下功能。  按下S1按键,流水灯开始执行;  按下S2按键,D1灯闪烁(使用位取反的方式,D1 = ~D1);  按下S3按键全部功能停止。

网友A:
看电路图找出按键和LED的IO口,然后就是LED控制和键盘读取的问题了,easy!

网友B:
while(1)
{
if(key==S1)
{P1.0=1;dealy();P1.1=1;dealy();..............P1.7=1;dealy();P1=0X00;dealy();}
if(key==S2)
{P1=0x00;dealy();P1=0xFF;dealy();}
if(key==S3)
{P1=0x00;}
}

网友C:
楼主先用这个代码测试,然后再慢慢读懂,就算一只脚入门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2=P3^4;
sbit S3=P3^5;
sbit S4=P3^6;
sbit D1=P1^0;

uint t;
uchar num;
uchar count;
bit sign;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if(!S2||!S3||!S4)//任意键按下
                {
                        if(++count>=10 && sign==0)//消抖/
                        {
                                sign=1;//锁定
                                if(!S2)
                                {
                                        num=1;
                                        P1=0xfe;//亮一个灯
                                }
                                if(!S3)
                                {
                                        num=2;
                                        P1=0xff;//关闭所有输出
                                }
                                if(!S4)
                                {
                                        num=0;
                                        P1=0xff;//关闭所有输出
                                }
                        }
                }
                else//松手
                {
                        count=0;//清0
                        sign=0;//清0
                }

                if(num==1)
                {
                        if(++t%500==0)//0.5秒周期
                        {
                                P1=(P1<<1)+1;//左移一位,最低位补1
                                if(P1==0xff)
                                        P1=0xfe;//重新开始
                        }
                }
                if(num==2)
                {
                        if(++t%500==0)//0.5秒周期
                        {
                                D1=~D1;//取反
                        }
                }
                delayms(1);//控制主循环周期1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