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duino+ESP8266播放MP3只有嘟的一声

楼主(2021-03-23):
我按照开源的ESP8266播放MP3的例子,

// esp8266 播放音频文件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AudioFileSourceSPIFFS.h"
#include "AudioGeneratorMP3.h"
#include "AudioOutputI2SNoDAC.h"
AudioGeneratorMP3 *mp3;
AudioFileSourceSPIFFS *file;
AudioOutputI2SNoDAC *out;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00);
  SPIFFS.begin();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hello.mp3");
  out = new AudioOutputI2SNoDAC();
  mp3 = new AudioGeneratorMP3();
  mp3->begin(file, out);
}
void loop()
{
  if (mp3->isRunning()) {
    if (!mp3->loop()) mp3->stop();
  } else {
    Serial.printf("MP3 done\n");
    delay(1000);
  }
}

我的板子是 ESP8266-12E,代码上传好了,

data/hello.mp3 也用 ESP8266 Sketch Data upload 上传好了,

电路连接图等接好,可是播放的只有嘟的一声,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目前可以播放,但是喇叭要匹配多大的不太清楚

网友A(2022-07-24):
mp3文件格式转换一下试一下。我也有遇到过。有些文件可以,有些不行。自带的demo还很正常,自己的文件好像会被切到开头的一半,只剩下后关部。也是还在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