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的简易计算器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2021-03-23):
之前看到网上利用51和12864做计算器的资源比较少,找了很久才找到了一个帖子是用12864做的计算器,于是下载下来后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于是想分享出来让更多吧友看到,也欢迎各位留言评论,咱们一起学习,个人的思想还是很狭隘的,一个人想问题时思绪容易走进死胡同出不来,希望各位吧友指出不足和改进意见。附件是仿真和程序,用keil5写的,keil4可能打不开哦(反正我用keil4打不开的),仿真也是protues8.6做的,低版本也可能打不开。

#include<reg52.h>
#include<array.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P2^0;
sbit RW=P2^1;
sbit RS=P2^2;
sbit CS2=P2^3;
sbit CS1=P2^4;
sbit RST=P2^5;
sbit BEEP=P2^6;

uchar  hang,lie;            //行,列
float  dat1,dat2,count; //运算值
uchar  keynum;                    //按键返回值(0~17)
uchar  x;               //按键所对应的字符在字符表中的行号
uchar  keyfun;                    //运算方式选择(1:*, 2:+, 3:-, 4:/)

void delay(uchar i)            //延迟10*n微秒
{
        while(i--);
}

void delay_ms(uchar n) //延迟n毫秒
{
        uchar i,j;
        for(i=n;n>0;n--)
                for(j=120;j>0;j--);
}

/********************************************************/
/*********************检测工作状态***********************/
//void checkbusy(void)
//{
//     unsigned int timeout = 0;
//     E  = 0;
//     RS = 0;
//     RW = 1;
//     E  = 1;
//     while((P0 & 0x80)&& ++timeout != 0);//忙状态检测,等待超时时间为60ms
//     E  = 0;
//}

/********************************************************/
/************************写命令**************************/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        checkbusy();
        RS=0;
        RW=0;
        E=1;
        P0=cmd;
        delay(20);
        E=0;
}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        checkbusy();
        RS=1;
        RW=0;
        E=1;
        P0=dat;
        delay(20);
        E=0;
}

/****************************************************/
/*********************设置页与列*********************/
void set(uchar page,uchar col)
{
        page=page|0xb8;         //页的首地址为0xb8
        col=col|0x40;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rite_cmd(col);
        write_cmd(page);
}

/****************************************************/
/*******************选择左、右屏*********************/
void Select_Screen(uchar swich)
{
         switch(swich)
         {
          case 0:CS1=CS2=0;break;          //全屏
          case 1:CS1=0;CS2=1;break;          //左屏
          case 2:CS1=1;CS2=0;break;          //右屏
          default:break;
         }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uchar i,j,k=0;
        RST=0;
        delay(10);
        RST=1;
        write_cmd(0xc0);//设置显示起始行11xxxxxx
        write_cmd(0x3f);//0x3f显示开,0x3e显示关
        Select_Screen(0);
        set(0,0);
        for(i=0;i<8;i++)
        {
            for(j=0;j<64;j++)
                        write_dat(0x00);
                        k++;
                        set(k,0);
        }
    lie=2;hang=3;keyfun=0;
        dat1=0.0,dat2=0.0,count=0.0;
}

/*****************************************************/
/********************计算窗口清空*********************/
void Clear_jisuan()
{
         uchar i,j;
        Select_Screen(0);
        for(i=3;i<6;i++)                //从第三页开始写入数据0x00,清空计算窗口
        {
            for(j=0;j<64;j++)
                {
                        set(i,j);
                        write_dat(0x00);
                }
        }
        lie=2;hang=3;keyfun=0;
        dat1=0.0,dat2=0.0,count=0.0;
}

/**************************************************/
/********************显示字符**********************/
void Display_zifu(uchar n)
{
        uchar i;                                         //列数小于64时
        if(lie<64)
        {
           Select_Screen(1);                 //开左屏
           set(hang,lie);                         //设置行,列
           for(i=0;i<6;i++)
           write_dat(zifu[n++]);         //写入数据
             lie=lie+7;                                 //每输出一个字符列数加6
           if(hang>7)                                 //行数大于7时回到初始值
              hang=3;
        }
        else                                                 //列数大于64时
        {
          Select_Screen(2);
          set(hang,lie-64);
          for(i=0;i<6;i++)
                write_dat(zifu[n++]);
          lie=lie+7;
        if(lie>123)
        {
           lie=0;hang++;
           Select_Screen(1);
        }
           if(hang>7)
           hang=3;
        }
}

/******************************************************/
/***********将运算结果转化为字符串而后显示*************/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page,uchar col,float num)
{
           uchar str[20];
         uchar tmp[16],i,j,k,c;
         int  len;
         if((int)num==(int)(num+0.99999))//如果为整数
         {
          sprintf(str,"%d",(int)num);     //将结果转化为字符串
          len=sprintf(str,"%d",(int)num); //sprintf函数的返回值为字符串的长度,不含'/0'
     }
         else                                                          //如果为小数
         {
          sprintf(str,"%.3f",num);                  //将结果转化为字符串
          len=sprintf(str,"%.3f",num);
         }

         if(col>63)                                                  //列数大于63开右屏
         {
          Select_Screen(2);
          col=col-64;
         }

         for(i=0;i<len;i++)                        //将字符串逐个显示
         {
                 if(col<63)                                //列数小于63开左屏
                {Select_Screen(1);}
                c=(str[i]-42)*6;                //数组第一行*号的ASCII值为42,每个数组中的相应元素减去42得到其在数组中的行数
                for(j=0;j<10;j++)
                {tmp[j]=zifu[c];}                //将数组zifu相应字符的ASCII码输送给数组tmp

                set(page,col);
                for(k=0;k<6;k++)
                write_dat(zifu[c++]);        //写入数据

                col=col+6;                                //每写一个字符列数加6,继续写入下一个字符
                delay(100);
         }
}

/*****************************************************/
/***********************显示汉字**********************/
void Display_Project(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col,uchar n,uchar table[][32])
{
         uchar i,temp[32];
         for(i=0;i<16;i++)                   //将table数组中的相应汉字的ascii码输送给数组temp
         temp[i]=table[n][i];
         for(i=16;i<32;i++)
         temp[i]=table[n][i];

         Select_Screen(screen);
         set(page,col);
         for(i=0;i<16;i++)                   //写汉字的上半部分
         write_dat(temp[i]);

         set(page+1,col);
         for(i=0;i<16;i++)                   //写汉字的下半部分
         write_dat(temp[i+16]);
}

/***********************************************************/
/******************** 响铃 *********************************/
//void play()
//{
//
//        BEEP=0;
//        delay_ms(1000);
//        BEEP=1;
//
//}

/***********************************************************/
/********************选择计算类型***************************/
float calulate()
{
        switch(keyfun)
        {
                case 1: count=dat2*dat1;dat1=count;break;
                case 2: count=dat2+dat1;dat1=count;break;
                case 3: count=dat2-dat1;dat1=count;break;
                case 4: count=dat2/dat1;dat1=count;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count);
}

/********************************************************/
/***********************计算过程*************************/
void cal_process()
{
        uchar str_mul[10],len_mul;
        if(x!=19)
        {Display_zifu(x*6);}
        while((P3&0xf0)!=0xf0);        //按键按下有效,显示刷新

        switch(keynum)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dat1=dat1*10+keynum;break;  //例如:输入12,初始dat1=0;则dat1=0*10+1=1;dat1=1*10+2=12
/* * */        case 10:calulate();dat2=dat1;dat1=0;keyfun=1;break;

/* + */        case 11:calulate();dat2=dat1;dat1=0;keyfun=2;break;

/* - */        case 12:calulate();dat2=dat1;dat1=0;keyfun=3;break;

/* / */        case 13:calulate();dat2=dat1;dat1=0;keyfun=4;break;

/* = */        case 14:hang=5;lie=0;Display_zifu(19*6);
                        switch(keyfun)
                   {
                        case 1: count=dat2*dat1;break;
                        case 2: count=dat2+dat1;break;
                        case 3: count=dat2-dat1;break;
                           case 4: count=dat2/dat1;break;
                        default:break;
                   }
                           if(count<999999999)
                           {
                             if(keyfun==1)
                             {
                                if((len_mul=sprintf(str_mul,"%d",count))<8)        //多位整数乘法若结果大于6则显示?
                                           Display_string(5,6,count);
                             }
                                 else if(keyfun==4)
                                 {
                                     if(dat1!=0)                                       //除数为0则输出?
                                         Display_string(5,6,count);
                                 }
                                 else
                                 Display_string(5,6,count);
                           }

                           else Display_zifu(20*6);break;

                default: break;
        }

}

/********************************************************/
/*****************矩阵按键扫描(逐行扫描)*****************/
void keyscan()
{
        uchar key;
        P3=0xfe;                                //令第一行为0,判断列
        if(P3!=0Xfe)
        {
           delay(100);                        //消抖
          if(P3!=0xfe)
          {
             key=P3&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keynum=7; x=13;cal_process();break;  // 7
……………………

网友A(2024-03-17):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用12864屏幕的作者了,给作者点个赞

网友B:
这个屏幕我喜欢

网友C(2024-11-05):
蓝色那个线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