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如何将MCU多个引脚分时复用同一个函数中?

楼主(2021-03-23):
目前采用STC单片机,想实现mcu多个引脚分时复用同一函数WS2812_SendByte()来驱动不同的WS2812B LED进行显示,但sbit位定义不能放置在函数中,请问需要如何定义才能将MCU多个IO分时复用WS2812_SendByte()函数?

void Ctrl_WEI(unsigned char i)
{
   switch(i)
        {
        case 0:sbit WS2812_IO = P1^0;break;
        case 1:sbit WS2812_IO = P1^1;break;
        case 2:sbit WS2812_IO = P1^2;break;
        case 4:sbit WS2812_IO = P1^3;break;
        }
}

void WS2812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8;
    dat <<= 1;
    while (i)
    {
        WS2812_IO = 1;
        _nop_();
        _nop_();
        WS2812_IO = CY;
        WS2812_IO = 0;
        dat <<= 1;
        i--;
    }
}

网友A:
所有的2812 可以串联用一个IO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2812 可以串联用一个IO口输出

是的,所有的2812是可以串联起来,但目前程序是分别采用4个IO分别控制4段WS2812灯串,每段WS2812灯串有24个WS2812,如果串联起来,1个IO就需要驱动96个WS2812,因此为了减轻MCU IO的负担,分了4个IO来驱动,目前为了优化程序,尽量想复用函数,否则4个IO就需要分别写4个基本相同的WS2812_SendByte()函数来驱动了,不知道是否有好的方法还可以复用WS2812_SendByte()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所有的2812是可以串联起来,但目前程序是分别采用4个IO分别控制4段WS2812灯串,每段WS2812灯串有24 ...

给你一个类似程序参考。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一个IO口可以挂N个器件。如果用多路IO口分别接多路DS18B20,省去了识别地址的麻烦。此例只用一个驱动函数,轮流读写8个IO口。 8路温度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所有的2812是可以串联起来,但目前程序是分别采用4个IO分别控制4段WS2812灯串,每段WS2812灯串有24 ...

多写几行代码而已
sbit WS2812_IO0 = P1^0;
sbit WS2812_IO1 = P1^0;
sbit WS2812_IO2 = P1^0;
void WS2812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dan)
{
unsigned char i = 8;
i <<= 1;
switch(dan)
{
case 0:
{
  while (i)
    {
        WS2812_IO0 = 1;
        _nop_();
        _nop_();
        WS2812_IO0 = CY;
        WS2812_IO0 = 0;
        dat <<= 1;
        i--;
    }
break;}
case 1:{}
case 2:{}
default;{}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写几行代码而已
sbit WS2812_IO0 = P1^0;
sbit WS2812_IO1 = P1^0;

是的,增加代码确实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有没有更优化的方式,可以在程序中将MCU管脚进行重新定义,这样就可以复用同一个驱动函数,减小FLASH中的代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类似程序参考。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一个IO口可以挂N个器件。如果用多路IO口分别接多路DS18B20 ...

看了这个例程,在驱动函数里面对整个P3口同时进行操作,P3口接8个DS18B20,可以同时读写DS18B20,但是这个驱动函数是同时操作P3口,若如我需要采用WS2812B进行如时钟数字的显示,不同IO驱动WS2812显示不同的内容是则不是很合适使用,但谢谢你的例程给我其它的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