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和stm32单片机通讯

楼主(2021-03-23):
基于labview做的上位机,单片机将采集到的火焰传感器AD值、烟雾传感器的值、温度传感器的值上传到上位机上。并且当温度超过一定值时触发报警。单片机上蜂鸣器上响,同时labview上出现弹窗警告。

楼主:
先分享单片机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include "adc.h"

int main(void)
{
        u8 t=0;
  u16        adcx1 = 0;
        u16        adcx2 = 0;
        short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buf[9]= {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EXTIX_Init();
         BEEP_Init();
         Adc_Init();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

        while(1)
        {

                 if(t%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buf[0]=0xFF;
            buf[8]=0xEE;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adcx1=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30);
      adcx2=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2,30);
                        adcx2 = 4096 - adcx2;
                        buf[2] = adcx1>>8;
                        buf[3] = adcx1;
      buf[4] = temperature>>8;
                        buf[5] = temperature;
                        buf[6] = adcx2>>8;
                        buf[7] = adcx2;

//      buf[6] = temperature>>8;
//                        buf[7] = temperature;
//                         printf("temperature:%d ℃\r\n",(temperature/10));
//                        printf("Fire Value:%d \r\n",adcx2);
//                        printf("Smoking Value:%d \r\n",adcx1);

                        if(adcx2 > 2000 || adcx1>3000||bool_warn ||temperature>700)
                        {
                                buf[1] = 1;
//                                printf("STATE: Fire warning \r\n\r\n\r\n");
                                bool_warn =1;
                                BEEP=1;
                        }
                        else
                        {
//                        printf("STATE: SAFE \r\n\r\n\r\n");
                                buf[1] = 0;
                        }
            for(t=0;t<9;t++)
                        {
//                                 USART1->DR = buf[t];
                                USART_SendData(USART1, (u8)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delay_ms(5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楼主:
上位机界面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我最近在做32单片机与matlab的通讯

网友B:
上位机的源程序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