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极调光LED台灯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手头有若干LED灯恒流驱动和签到红包,近日购买了灯条(长度50厘米,72只串联)、BP2838无极调光IC、(NE555)PWM模块,制作了个无极调光台灯,效果很好,下面有制作方法和电路图

NE555PWM模块

上图为LED恒流驱动电路原理图

上图为DIY的无极调光电路,制作方法如下:
把原恒流驱动板上的IC换为BP2838,3脚接10K电阻到地,把原2脚100K接地电阻去掉,接一只10K电阻到NE555的3脚(PWM模块场效应管D4184的G极那里),电阻RS范围一般为1~5欧姆左右,根据功率来调整,这里选择4欧姆,使灯条最大功率只能达到10瓦。
(NE555)PWM模块作以下改动:
1、电容C4处接一只12V稳压管,嫌体积过大也可以换成小点的47~100uF/16V电容。
2、BP2838的PWM调光输入参数为-0.3~6V频率100Hz~2KHz,模块原PWM频率是20KHz,把C2改成103后频率为1KHz。
3、接线端子、场效应管、二极管D4可以拆除不要,板上连接LED指示灯的R4要拆掉

制作好了

频率、波形

注意安全,一定要装个外壳

网友A(2021-03-24):
动手能力好强呀!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的很呀!

网友C:
请教一下555调光用的100K电位器是啥型号的

网友D(2021-05-02):
请问怎么显示档位呢

网友E(2022-02-14):
能不使用431上下接一个电阻和电位器,通过调节电位器阻值分压改变电压,进而改变DIM脚的电压进行调光呢,这种方法调光可能精度不是很高,但是很简洁

网友E:
能不能通过431上下一个电阻和电位器,通过调节电位器阻值分压,进而改变BP2838 DIM脚的电压,从而实现调光,这种方法精度可能不是很高,但是电路简洁

网友F:
这个电路有个缺陷,在PWM占空比8%左右时会有较明显频闪,无法改变.怎样调都没用.

网友G(2023-11-30):
请教楼主,BP2838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H:
动手能力真强,大佬

网友I: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J:
想用手头上有的 白炽灯调光器 改造,发觉不行,
因为,市电频率做恒流,用这么小的电感是不行的,
还有就是,用市电带LED的根本问题是,波形不合,想要把正弦直接转化为方波 不是不行而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