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21-03-24):
module step1 (clk0,reset,out,der,x);//状态机module
input clk0,reset,der,x;
output[3:0] out;
reg[3:0] out;
reg[2:0] current;
reg[2:0] current1;
parameter s0=3'b000,s1=3'b001,s2=3'b010,
    s3=3'b011,s4=3'b100,s5=3'b101,
    s6=3'b110,s7=3'b111;
always@(posedge clk0 or negedge reset )
begin
  if(!reset)
   begin
    current<=s0;
   end
  else
   case(current)
    s0:
        begin
      if(!der)
       begin
        current<=s7;
        current1<=s7;
       end
      else
       begin
        current<=s1;
        current1<=s1;
       end
        end
    s1:
     begin
      if(!der)
       begin
        current<=s0;
        current1<=s0;
       end
      else
       begin
        current<=s2;
        current1<=s2;
       end
     end
    s2:
     begin
      if(!der)
       begin
        current<=s1;
        current1<=s1;
       end
      else
       begin
        current<=s3;
        current1<=s3;
       end
     end
    s3:
     begin
      if(!der)
       begin
        current<=s2;
        current1<=s2;
       end
      else
       begin
        current<=s4;
        current1<=s4;
       end
     end
    s4:
     begin
      if(!der)
       begin
        current<=s3;
        current1<=s3;
       end
      else
       begin
        current<=s5;
        current1<=s5;
       end
     end
    s5:
     begin
      if(!der)
       begin
        current<=s4;
        current1<=s4;
       end
      else
       begin
        current<=s6;
        current1<=s6;
       end
     end
    s6:
     begin
      if(!der)
       begin
        current<=s5;
        current1<=s5;
       end
      else
       begin
        current<=s7;
        current1<=s7;
       end
     end
    s7:
     begin
      if(!der)
       begin
        current<=s6;
        current1<=s6;
       end
      else
       begin
        current<=s0;
        current1<=s0;
       end
     end
   endcase
end
always@(current1 )//or clk0
begin
  case(current1)
   s0:
    begin
     out<=4'b1001;
    end
   s1:
    begin
     out<=4'b0001;
    end
   s2:
    begin
     out<=4'b0011;
    end
   s3:
    begin
     out<=4'b0010;
    end
   s4:
    begin
     out<=4'b0110;
    end
   s5:
    begin
     out<=4'b0100;
    end
   s6:
    begin
     out<=4'b1100;
    end
   s7:
    begin
     out<=4'b100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module step2 (clk1,a,adj);//分频module
input clk1;
input[5:0] adj;
output a;
reg a;
reg[25:0] cnt;
reg[15:0] counter;
wire[5:0] adj;
reg[2:0] temp;
always @(posedge clk1)
begin
temp=adj[5]+adj[4]+adj[3]+adj[2]+adj[1]+adj[0];
if(temp==3'd6)
  begin
  if(cnt <= 32000)  cnt <= cnt+1'b1;//0.5MS 1MS 2MS 4MS  8MS   4000 8000 16000 32000 64000
       else
     begin
    cnt <=26'b0;
    a=~a;
     end
     end
else if(temp==3'd5)
   begin
    if(cnt <= 16000)  cnt <= cnt+1'b1;//0.5MS 1MS 2MS 4MS  8MS   4000 8000 16000 32000 64000
    else
     begin
      cnt <=26'b0;
      a=~a;
     end
   end
  else if(temp==3'd4)
    begin
     if(cnt <= 12000)  cnt <= cnt+1'b1;//0.5MS 1MS 2MS 4MS  8MS   4000 8000 16000 32000 64000
     else
      begin
       cnt <=26'b0;
       a=~a;
      end
    end
   else if(temp==3'd3)
     begin
      if(cnt <= 10000)  cnt <= cnt+1'b1;//0.5MS 1MS 2MS 4MS  8MS   4000 8000 16000 32000 64000
      else
       begin
        cnt <=26'b0;
        a=~a;
       end
     end
    else if(temp==3'd2)
      begin
       if(cnt <= 8000)  cnt <= cnt+1'b1;//0.5MS 1MS 2MS 4MS  8MS   4000 8000 16000 32000 64000
       else
        begin
         cnt <=26'b0;
         a=~a;
        end
      end
     else if(temp==3'd1)
     begin
      if(cnt <= 6000)  cnt <= cnt+1'b1;//0.5MS 1MS 2MS 4MS  8MS   4000 8000 16000 32000 64000
      else
       begin
        cnt <=26'b0;
        a=~a;
       end
     end
     else if(temp==3'd0)
      begin
       if(cnt <= 4000)  cnt <= cnt+1'b1;//0.5MS 1MS 2MS 4MS  8MS   4000 8000 16000 32000 64000
       else
        begin
         cnt <=26'b0;
         a=~a;
        end
      end

end
endmodule
module step (clk,reset,out,der,d);//总体模块d[5:0]调速控制端口 用6个拨码开关表示 全1速度最慢 全0时速度最快 其中1(0)的个数能表示电机速度的快慢
input clk ,reset,der,d;
output [3:0]out;
wire p;
wire[5:0] d;
step2 l1 (clk,p,d);//clk系统时钟
step1 l2 (p,reset ,out,der);//reset停止转动  out[3:0]电机控制输出端口  der正反方向控制端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