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片機耗電,和別人的同樣的單片機型號和功能比他們的費電。

楼主(2021-03-24):
STC8F2K08S2做断电记忆程序,VCC有放大电容……。但是VCC端只能维持3秒,我看了别人做的程序IC,用我和一样的电容他VCC端可以维持电量6秒左右……,该怎么设置程序,才能让ic没那么耗电……。

网友A:
可以检测掉电,而后程序配置cpu降频,可以降低功耗很多

网友A:
再一个断电保存数据 一般有几百毫秒以上也可以了,,就看你是要数据还是要电费了

网友B:
如果硬件+工藝一致,重點考慮代碼優化上。
例如大部分mcu在不同的狀態具有不同的能耗表現。查看手冊即可一目了然。
物料差異,工藝水平在實際產品中也經常會讓人白髮徒增。
細心分析比對吧

网友C:
分开成硬件和软件来检查。硬件上检查两个PCB上需要耗电的部分是否完全相同。再来检查软件设置,根据芯片手册检查尽量设置成低功耗的模式,比如端口模式,适当降低工作电压和工作频率都可以降功耗,关闭不需要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成硬件和软件来检查。硬件上检查两个PCB上需要耗电的部分是否完全相同。再来检查软件设置,根据芯片手 ...

關閉不必要的外設,有個別例子嗎?我現在有在程序中加入低功耗STOP低功耗代碼?還在調試中.

网友D:
你不要把端口设成功率输出

网友E:
我是来围观学习的,如何降低CPU功耗

网友F:
如果以断电时间来计算的话最好在大电容前面加二极管单项单独给单片机供电,断开其他外设。然后软件设置掉电模式,根据芯片手册设置成低功耗的模式适当降低工作电压和工作频率,关闭不需要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