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自定义函数的功能?

楼主(2021-03-24):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单片机应用中的函数基本都是设计者自定义的,不明白问题啥意思。

网友B:
在main程序中调用函数就行。你想在什么条件或状态下运行自定义函数功能,加入判断语句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应用中的函数基本都是设计者自定义的,不明白问题啥意思。

就是单片机如何识别自定义函数,实现函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