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LCD1602怎么画?求指教

楼主(2021-03-24):
教教我,谢谢大家

网友A:
简单点的就直接座一个16pin的2.54mm间距的排母,要好看的就在16pin基础上画整个平面轮廓

网友B:
引脚加一个框就可以了,原理图只要看的清楚意思就行

网友C:
放排针,就OK了

网友D:
16pin的2.54mm间距的排母就可以,边框按照1602大小画

网友E:
一般画封装需要规格书,规格书里面有尺寸 ,我们对照规格书尺寸进行制作封装;第二个方法就是网上直接找到对应的封装加载到你的库里面  然后使用!如果软件不太会用的话,就百度一下看看网上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