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51单片机声光灯控制设计程序还不完善 附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2021-03-24):
1.继电器吸合模拟开灯、继电器断开模拟关灯、发光二极管(LED灯)为开灯指示灯,继电器后面的接线柱买家是可以自己接220V的电灯的(把该接线柱当成开关接口)。
2.利用光敏传感器感应光线亮暗变化,通过LM393电压比较器判断光线强弱,有光线强弱指示灯哦,当光线暗时指示灯灭,当光线强时指示灯亮,能很清楚的知道光敏传感器接收到外界光线强弱的变化哦。
3.采用驻极体话筒(咪头)判断是否有声音。
4.当光线变暗并且感应到有声音时,继电器会吸合小灯点灭模拟开灯。智能延时,当没有人了会延时10秒后自动把灯关了(继电器断开)。从而实现节能智能控制。当光线比较强时并且感应有声音时,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即只有同时感应到光线较弱并且有声音时开会开灯。
5.当光线变暗并且连续感应到有声音时,会继续延时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engguan=P1^1;
sbit zhujiti=P1^2;
sbit jidianqi=P3^3;
uchar count=0,miao=0;
///////////////////////////////////////////////////////////
void  time0()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和1工作方式为1(0001 0001)
        TH0=(65536-50000)/256;          //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0;                                                          //关闭时器0
}
void main(void)
{
        time0();
        while(1)
        {
                if(dengguan==1&&zhujiti==0)
                {

                        jidianqi=0;

                        count = 0;    miao=0;   //知道没声音时才开始延时

                        TR0=1;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 (count == 20)
        {
                count = 0;
                miao++;
                if(miao>=10)
                {
                        miao=0;
                        jidianqi=1;
                        TR0=0;
                }

        }
}

10秒哦,直到没有声音才会延时关闭继电器模拟关灯哦。
以上资料下载:

网友A:
继电器驱动电路不对,换成PNP管,e接电源,c接继电器,用低电平驱动。

网友B:
此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