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蒙泰软件制作线路板

楼主:
网上找到的PCB制作软件较复杂,对于小制作来说,还是简单操作即可,找到印前系统的蒙泰软件,试用后效果很好,现在可以熟练试用了,打印时选择激光打印机,纸张采取黄色基板的不干胶,要光滑的一面冲上面,打印时选择黑白和镜像打印,打印出来后用剪子剪下需要的部分,将覆铜板打磨光滑,用热转印机设定300度,或用电熨斗即热,时间试验决定,到时间撕下打印纸,黑墨就印在覆铜板上了,网上买绿色腐刻剂,最好加一个小气泵加快腐刻速度,腐刻完成就可以打孔了,打完孔用砂纸打磨掉磨粉就可以焊接元件了。

网友A(2021-03-24):
当发现有掉墨,可以用油性记号笔涂抹缺墨的地方即可

网友B:
现在很多免费打版的,很久没有自己弄过PCB板了。

网友C: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最是希望楼主能把编辑过程传授一下,不情之请の,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准备外加工PCB的,但需要针对元件进行元件选型,试验,数据没有问题,确认工作正常后才发出去加工,不然等待加工回来试验焊接,不理想还要改图纸,麻烦。这个小软件使用方便,小线路板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打孔焊接试验改进,如果感兴趣,先从网上下载“蒙泰软件”,安装后熟悉练习,不明白的可以问,操作相当简单,尺寸也相当精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