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式数字温度计如何进行频率采集与算法计算

楼主(2021-03-24):
     我们初步是使用LM331作为压转换器实现AD的功能,连接单片机,T1定时,t0计数,那我如何来编这个计数的算法呢,有框架图和部分算法代码,只有DATA子程序里面不知道怎么写,求求大佬,目前只有大概思路,连接图在下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模拟输入电压范围,如0~Vx,再确定V/F的输出频率范围,如0~500KHz。读出T0的计数D,那么有:Vi=D*Vx/500KHz.再将电压换算成温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