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雕刻机 附控制软件中文版,固件下载

楼主(2021-03-24):
每次给PCB钻孔都非常麻烦,没事买了8mm厚的铝板,二手42步进电机,自制了一个微型雕刻机,大约行程200*200,Arduino控制网上下的软件和固件,实验了几次直接雕刻的精度不好,多余的覆铜不好去除,而且非常伤刀,先用雕刻机钻孔再用感光法制作的PCB比较好用,控制软件固件比较大一次上传不了,网上可以自己去下载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雕刻机

雕刻机

网上下载的软件中文版

网上下载的软件中文版

制作的PCB

制作的PCB

控制板

控制板

控制软件

网友A:
制作的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B(2021-05-07):
下功夫了。手艺不错啊。画图费劲

网友C:
结构简单实用 , 谢谢分享 。学习学习

网友D:
謝謝分享~來學習看看~~
不曉得有沒有對刀歸零的方式教學

网友E(2021-06-09):
其实我感觉雕刻PCB不需要太大的主轴电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这么大的电机,钻孔也不用这么高的转速啊

网友F:
不亏是高手,挺好

网友F:
初学做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G:
你这个雕刻机精度差的原因是丝杠不行,要用滚珠丝杠就没有问题。我做的铝型材的尺寸是200*150*80,主轴和你的一样,雕刻电路板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H:
感觉还可以,有时间我也来捣鼓一下。

网友I(2021-08-31):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感觉雕刻PCB不需要太大的主轴电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这么大的电机,钻孔也不用这么高的转速 ...

因为主轴电机型号中最小功率300w,这个不是300的就是500的,如果用其他小电机替代,要么调速不好,要么轴有伸缩间隙,甚至晃动,主轴这一块还是别用太差的了。

网友J:
不会弄,好做吗

网友K:
我也想做个方便实用的自己用,看人家做的简单,自己做起来好难

网友L(2021-11-03):
学习  我也想用arduino  制作一台自己的CNC   而不是激光单片机  求教

网友M:
制作的很好,感谢分享,下载中

网友N(2021-12-15):
请教为什么代码跑一部分,要么卡死,要么X轴Y轴乱跑?

网友M:
你这个雕刻机精度如何?这丝杜我也有,做个难度不大吧

网友O(2022-03-14):
雕刻机精度最重要,要选用滚珠丝杆,T丝杆效果不好

网友P:
结构简单实用 , 谢谢分享

网友Q(2022-10-01):
制作的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R(2023-07-25):
太好了,我也要做个

网友S:
专业  一直在找  一直没动手  这下可以下定决心了

网友T(2023-08-24):
用普通的光轴,间隙太大,精度不可能好。

网友U(2024-05-27):
感觉还可以,有时间我也来捣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