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电路是怎样的,是硬件流水灯吗?

楼主:
请教一下这电路是怎样的,是硬件流水灯吗?

网友A(2021-03-24):
是恒流源吗?

网友B:
这是要求不高的恒流控制电路,控制LED的工作电流基本恒定,不因BAT电压变化而变化。LED工作电流约为三极管基级电压0.7V/10K,改变10K位置电阻的阻值可改变LED工作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求不高的恒流控制电路,控制LED的工作电流基本恒定,不因BAT电压变化而变化。LED工作电流约为三极管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下那个10k电阻不对吧 ,应该100Ω差不多 ,发光二极管电流70ua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D:
100欧-470欧之间都可以

网友E:
流水灯用不到这么高级的电路,想要做流水的可以比这个简单

网友F:
1. 这个是恒流电路,只是电阻参数有问题,LED不会亮
2. 要LED(如果LED参数是蓝色3.0v)亮必须10K改为50~100R之间, 这个电流是调整LED电流的,100R电阻改为>10K即可,如果太小,Q14调整Q13基极电流会比较大,如果供电越高, 恒流精度会偏差就大.
3. 因为是恒流电路Q13,Q14属于放大状态,那么它们CE之间的电压肯定大于0.8V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 这个是恒流电路,只是电阻参数有问题,LED不会亮
2. 要LED(如果LED参数是蓝色3.0v)亮必须10K改为50~ ...

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