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第一个成品STC12C5A60S2单片机+DS1302+DS18B20+LCD1602 附程序

楼主(2021-03-24):
STC12C5A60S2+DS1302+DS18B20+LCD1602,晶振11.0592M
主要功能:时间温度显示,设置一个闹表
温度大于30度LED亮起,闹表时间时分对应LED闪烁
4个按键分别对应设置、时间+、时间—、退出设置
闹表时间保存于DS1302的RAM区。
开发中间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STC12C5A60S2是1T的芯片,运行速度比89C52快,延时函数需要调整
二、DS1302模块与STC12的连接线不能过长,调试过程开始线路过长,读取模块的结果会是0xff,各种找原因也不能解决,程序改得乱七八糟。各种百度各种改,最后看到一条有说线路过长可能是原因。最终对线路测量,两段线电阻分别为0.4欧和0.5欧,长度分别为7cm和15cm,最终理论解决希望有大佬能够帮忙解释。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上图是初始电路图,图中芯片为89C52,后改为STC12C5A60S2,个别细节
上图为最终结果

上图上面箭头为原来DS1302用排线连接位置,下面是最终位置
显示全是????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sbit led= P3^7;//led灯,替代蜂鸣器
uchar count=0;                                //计时器计数
uint temperature=0;                //温度,取实际温度的10倍,输出时最后一位前加小数点
float ftempp;                                        //浮点型温度

uchar *p1,*p2,*p3,*p4;//定义指针,分别对应日期,时间,芯片格式数据,设置光标位置
uchar mdate[16];//用于显示日期"20xx-xx-xx Mon."
uchar mtime[9],ntime[6];//用于显示时间"xx:xx:xx"和闹表时间"XX:XX"末位写0用于结束字符串输出
uchar stime[2];//用于保存闹钟时间
uchar ttime[7];//={0x48,0x48,0x22,0x028,0x05,0x06,0x18};//用于初始化DS1302,和读取时间

sbit key1=P2^7;//时间调整按键,1设置
sbit key2=P2^6;//2加
sbit key3=P2^5;//3减
sbit key4=P2^4;//4退出
uchar n,stat=0;//设置状态标志,0为正常显示状态
                                                                //1-9为设置状态1-年、2-月、3-日、4-周、5-时、6-分、7-秒、8-闹表时、9-闹表分
uchar isryear(uchar year1)
{
        int year,isrun;

        //判断是否闰年,1为闰年,0为平年
        year=2000+year1/16*10+year1%16;
        if(year%4==0)
        {
                if(year%100!=0)
                {
                        isrun=1;
                }
                else if(year%400)
                {
                        isrun=1;
                }
                else
                {
                        isrun=0;
                }
         }
        else
        {
                 isrun=0;
         }
        return isrun;
}
void keyscan(uchar *tempt,uchar *stime)
{
        uchar isrun;
        if(key1==0)//设置
        {
                delayms(30);
                if(key1==0)
                {
                        stat++;//设置标志在0--9之间变化,0为正常显示状态,1--7打开光标闪烁并在7个时间选项中移动,8、9闹表时间
                        if(stat>9)
                                stat=1;
                }
                while(!key1);
        }
        if(key2==0)//选中位置+1
        {
                delayms(30);
                if(key2==0)
                {
                        switch(stat)
                        {
                                case 1://年
                                {
                                        tempt[6]++;
                                        if((tempt[6]&0x0f)==0x0a)//逢10进1
                                        {
                                                tempt[6]+=0x10;
                                                tempt[6]=tempt[6]&0xf0;
                                                if(tempt[6]==0xa0)//逢100变0
                                                        tempt[6]=0x00;
                                        }
                                        //判断平年闰年2月是否溢出
                                        isrun=isryear(tempt[6]);
                                        if((tempt[4]==0x02)&&(tempt[3]>0x29)&&(isrun==1))
                                                tempt[3]=0x29;
                                        else if((tempt[4]==0x02)&&(tempt[3]>0x28)&&(isrun==0))
                                                tempt[3]=0x28;
                                        break;
                                }
                                case 2://月
                                {
                                        tempt[4]+=0x01;
                                        if((tempt[4]&0x0f)==0x0a)//逢10进1
                                        {
                                                tempt[4]+=0x10;//前4位进位
                                                tempt[4]=tempt[4]&0xf0;//后4位置0
                                        }
                                        if(((tempt[4]&0x0f)==0x03)&((tempt[4]&0xf0)==0x10))//逢13变1
                                                tempt[4]=0x01;
                                        //检查调整月之后的日期有没有溢出
                                        isrun=isryear(tempt[6]);
                                        if((tempt[4]==0x02)&&(tempt[3]>0x29)&&(isrun==1))//29天月
                                                tempt[3]=0x29;
                                        else if((tempt[4]==0x02)&&(tempt[3]>0x28)&&(isrun==0))//28天月
                                                tempt[3]=0x28;
                                        else if(((tempt[4]==0x01)||(tempt[4]==0x03)||(tempt[4]==0x05)//31天月
                                                ||(tempt[4]==0x07)||(tempt[4]==0x08)||(tempt[4]==0x10)
                                                ||(tempt[4]==0x12))&&(tempt[3]>0x31))
                                                tempt[3]=0x31;
                                        else if(((tempt[4]==0x04)||(tempt[4]==0x06)||(tempt[4]==0x09)//30天月
                                                ||(tempt[4]==0x11))&&(tempt[3]>0x30))
                                                tempt[3]=0x30;
                                        break;
                                }
                                case 3://日
                                {
                                        tempt[3]+=0x01;
                                        if((tempt[3]&0x0f)==0x0a)//逢10进1
                                        {
                                                tempt[3]+=0x10;
                                                tempt[3]=tempt[3]&0xf0;
                                        }
                                        //检查调整月之后的日期有没有溢出
                                        isrun=isryear(tempt[6]);
                                        if((tempt[4]==0x02)&&(tempt[3]>0x29)&&(isrun==1))
                                                tempt[3]=0x01;
                                        else if((tempt[4]==0x02)&&(tempt[3]>0x28)&&(isrun==0))
                                                tempt[3]=0x01;
                                        if(((tempt[4]==0x01)||(tempt[4]==0x03)||(tempt[4]==0x05)
                                                ||(tempt[4]==0x07)||(tempt[4]==0x08)||(tempt[4]==0x10)
                                                ||(tempt[4]==0x12))&&(tempt[3]==0x32))
                                                tempt[3]=0x01;
                                        if(((tempt[4]==0x04)||(tempt[4]==0x06)||(tempt[4]==0x09)
                                                ||(tempt[4]==0x11))&&(tempt[3]==0x31))
                                                tempt[3]=0x01;
                                        break;
                                }
                                case 4://星期
                                {
                                        tempt[5]+=0x01;
                                        if(tempt[5]>0x07)
                                                tempt[5]=0x01;
                                        break;
                                }
                                case 5://时
                                {
                                        tempt[2]+=0x01;
                                        if((tempt[2]&0x0f)==0x0a)
                                        {
                                                tempt[2]+=0x10;
                                                tempt[2]=tempt[2]&0xf0;
                                        }
                                        if(((tempt[2]&0x0f)==0x04)&((tempt[2]&0xf0)==0x20))
                                                tempt[2]=0x00;
                                        break;
                                }
                                case 6://分
                                {
                                        tempt[1]+=0x01;
                                        if((tempt[1]&0x0f)==0x0a)
                                        {
                                                tempt[1]+=0x10;
                                                tempt[1]=tempt[1]&0xf0;
                                        }
                                        if(tempt[1]==0x60)
                                                tempt[1]=0x00;
                                        break;
                                }
                                case 7://秒
                                {
                                        tempt[0]+=0x01;
                                        if((tempt[0]&0x0f)==0x0a)
                                        {
                                                tempt[0]+=0x10;
                                                tempt[0]=tempt[0]&0xf0;
                                        }
                                        if(tempt[0]==0x60)
                                                tempt[0]=0x00;
                                        break;
                                }
                                case 8://闹表时
                                {
                                        stime[1]+=0x01;
                                        if((stime[1]&0x0f)==0x0a)
                                        {
                                                stime[1]+=0x10;
                                                stime[1]=stime[1]&0xf0;
                                        }
                                        if(((stime[1]&0x0f)==0x04)&&((stime[1]&0xf0)==0x20))
                                                stime[1]=0x00;
                Ds1302Write(0x8e,0x00);//关闭写保护
                                        Ds1302Write(0xc0,stime[0]);
                                        Ds1302Write(0xc2,stime[1]);
                Ds1302Write(0x8e,0x80);//打开写保护

                                        break;
                                }
                                case 9://闹表分
                                {
                                        stime[0]+=0x01;
                                        if((stime[0]&0x0f)==0x0a)
                                        {
                                                stime[0]+=0x10;
                                                stime[0]=stime[0]&0xf0;
                                        }
                                        if(((stime[0]&0x0f)==0x00)&&((stime[0]&0xf0)==0x60))
                                                stime[0]=0x00;
                Ds1302Write(0x8e,0x00);//关闭写保护
                                        Ds1302Write(0xc0,stime[0]);
                                        Ds1302Write(0xc2,stime[1]);
                Ds1302Write(0x8e,0x80);//打开写保护
                                        break;
                                }

                        }
                }
                while(!key2);
        }
        if(key3==0)//选中位置-1
        {
                delayms(30);
                if(key3==0)
                {
                        switch(stat)
                        {
                                case 1://年
                                {
                                        if(tempt[6]==0x00)//逢00变99
                                                        tempt[6]=0x99;
                                        else if((tempt[6]&0x0f)==0x00)//逢0进9
                                        {
                                                tempt[6]-=0x10;
                                                tempt[6]=tempt[6]|0x09;
                                        }
                                        else tempt[6]--;
                                        //检查调整月之后的日期有没有溢出
                                        isrun=isryear(tempt[6]);
                                        //判断平年闰年2月是否溢出
                                        if((tempt[4]==0x02)&&(tempt[3]>0x29)&&(isrun==1))
                                                tempt[3]=0x29;
                                        else if((tempt[4]==0x02)&&(tempt[3]>0x28)&&(isrun==0))
                                                tempt[3]=0x28;
                                        break;
                                }
                                case 2://月
                                {
                                        if(((tempt[4]&0x0f)==0x01)&((tempt[4]&0xf0)==0x00))//逢1变12
                                                tempt[4]=0x12;
                                        else if((tempt[4]&0x0f)==0x00)//10变9
                                        {
                                                tempt[4]=0x09;
                                        }
                                        else tempt[4]-=0x01;
                                        //检查调整月之后的日期有没有溢出
                                        isrun=isryear(tempt[6]);
                                        if((tempt[4]==0x02)&&(tempt[3]>0x29)&&(isrun==1))
                                                tempt[3]=0x29;
                                        else if((tempt[4]==0x02)&&(tempt[3]>0x28)&&(isrun==0))
                                                tempt[3]=0x28;
                                        else if(((tempt[4]==0x01)||(tempt[4]==0x03)||(tempt[4]==0x05)
                                                ||(tempt[4]==0x07)||(tempt[4]==0x08)||(tempt[4]==0x10)
                                                ||(tempt[4]==0x12))&&(tempt[3]>0x31))
                                                tempt[3]=0x31;
                                        else if(((tempt[4]==0x04)||(tempt[4]==0x06)||(tempt[4]==0x09)
                                                ||(tempt[4]==0x11))&&(tempt[3]>0x30))
                                                tempt[3]=0x30;
                                        break;
                                }
                                case 3://日
                                {
                                        //检查调整月之后的日期有没有溢出
                                        isrun=isryear(tempt[6]);
                                        if((tempt[4]==0x02)&&(tempt[3]==0x01)&&(isrun==1))
                                                tempt[3]=0x29;
                                        else if((tempt[4]==0x02)&&(tempt[3]==0x01)&&(isrun==0))
                                                tempt[3]=0x28;
                                        else if(((tempt[4]==0x01)||(tempt[4]==0x03)||(tempt[4]==0x05)
                                                ||(tempt[4]==0x07)||(tempt[4]==0x08)||(tempt[4]==0x10)
                                                ||(tempt[4]==0x12))&&(tempt[3]==0x01))
                                                tempt[3]=0x31;
                                        else if(((tempt[4]==0x04)||(tempt[4]==0x06)||(tempt[4]==0x09)
                                                ||(tempt[4]==0x11))&&(tempt[3]==0x01))
                                                tempt[3]=0x30;
                                        else if((tempt[3]&0x0f)==0x00)//逢0借1变9
                                        {
                                                tempt[3]-=0x10;
                                                tempt[3]=tempt[3]|0x09;
                                        }
                                        else         tempt[3]-=0x01;
                                        break;
                                }
                                case 4://星期
                                {
                                        tempt[5]-=0x01;
                                        if(tempt[5]==0x00)
                                                tempt[5]=0x07;
                                        break;
                                }
                                case 5://时
                                {
                                        if(tempt[2]==0x00)
                                                tempt[2]=0x23;
                                        else if((tempt[2]&0x0f)==0x00)
                                        {
                                                tempt[2]-=0x10;
                                                tempt[2]=tempt[2]|0x09;
                                        }
                                        else tempt[2]-=0x01;
                                        break;
                                }
                                case 6://分
                                {
                                        if(tempt[1]==0x00)
                                        {
                                                tempt[1]=0x59;
                                        }
                                        else if((tempt[1]&0x0f)==0x00)
                                        {
                                                tempt[1]-=0x10;
                                                tempt[1]=tempt[1]|0x09;
                                        }
                                        else tempt[1]-=0x01;
                                        break;
                                }
                                case 7://秒
                                {
                                        if(tempt[0]==0x00)
                                                tempt[0]=0x59;
                                        else if((tempt[0]&0x0f)==0x00)
                                        {
                                                tempt[0]-=0x10;
                                                tempt[0]=tempt[0]|0x09;
                                        }
                                        else tempt[0]-=0x01;
                                        break;
                                }
                                case 8://闹表时
                                {
                                        if(stime[1]==0x00)
                                                stime[1]=0x23;
                                        else if((stime[1]&0x0f)==0x00)
                                        {
                                                stime[1]-=0x10;
                                                stime[1]=stime[1]|0x09;
                                        }
                                        else stime[1]-=0x01;
                Ds1302Write(0x8e,0x00);//关闭写保护
                                        Ds1302Write(0xc0,stime[0]);
                                        Ds1302Write(0xc2,stime[1]);
                Ds1302Write(0x8e,0x80);//打开写保护
                                        break;
                                }
                                case 9://闹表分
                                {
                                        if(stime[0]==0x00)
                                                stime[0]=0x59;
                                        else if((stime[0]&0x0f)==0x00)
                                        {
                                                stime[0]-=0x10;
                                                stime[0]=stime[0]|0x09;
                                        }
                                        else stime[0]-=0x01;
                Ds1302Write(0x8e,0x00);//关闭写保护
                                        Ds1302Write(0xc0,stime[0]);
                                        Ds1302Write(0xc2,stime[1]);
                Ds1302Write(0x8e,0x80);//打开写保护
                                        break;
                                }

                        }
                }
                while(!key3);
        }
        if(key4==0)//设置
        {
                delayms(30);
                if(key4==0)
                {
                                stat=0;
                }
                while(!key4);
                //退出设置读取闹表时间
                stime[0]=Ds1302Read(0xc1);
                stime[1]=Ds1302Read(0xc3);
        }
        if(stat>0)
        {
                Ds1302Write(0x8e,0x00);//关闭写保护
                for(n=0;n<8;n++){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empt[n]);
                }
                Ds1302Write(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
void showtime()//显示正常时间
{
        Ds1302readTime(p3);//读取时间
        dispros(p1,p2,p3);//转换时间
        Lcdwritedat(0x80,mdate);//显示日期
        Lcdwritedat(0x80+0x40,mtime);//显示时间
}
void showntime()//显示闹表设置
{
                stime[0]=Ds1302Read(0xc1);
                stime[1]=Ds1302Read(0xc3);
                ntime[0]=stime[1]/16+0x30;
                ntime[1]=stime[1]%16+0x30;
                ntime[2]=':';
                ntime[3]=stime[0]/16+0x30;
                ntime[4]=stime[0]%16+0x30;
                ntime[5]=0;

                Lcdwritedat(0x80,"Set Alarm Time: ");
                Lcdwritedat(0x80+0x40,ntime);//显示时间
                Lcdwritedat(0x80+0x40+5,"   ");//显示温度之前空格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
        EA=1;  //打开总中断
}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

楼主:
感谢中间各路大神有帮助,基本算起步了,继续努力

网友A:
这里是提问区,建议移到应该去的地方

网友B:
厉害了,晶振也在面包板上飞线

网友C:
1302三根线要接3个上拉电阻。4.7K就行。要想时间准一点,1302的晶振也接两个6P的电容到负极。试一下。

网友D:
赞一个!恭喜顺利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2三根线要接3个上拉电阻。4.7K就行。要想时间准一点,1302的晶振也接两个6P的电容到负极。试一下。

嗯,谢谢指导,也没做成板子,只是练习熟悉一下模块

网友E(2021-04-30):
手绘原理图,功底可以

网友F:
现在很少用  笔画 原理图 , 想起以前 我也是这样.
现在大家对电脑依赖太大了.
多多向这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少用  笔画 原理图 , 想起以前 我也是这样.
现在大家对电脑依赖太大了.
多多向这位学习.

不是想手绘,新手,开始不会用软件画,后面学了点,现在勉强能用软件画点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