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计数器值大于65536要如何实现?

楼主(2021-03-24):
想用52单片机做个8位的频率计,8位单片机计数最大255即FFH,计数大于255是不是只能用DPTR计数到65535即FFFFH?如计数值大于65536计数值98765432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计数值=定时器溢出次数*65536+TH0*256+TL0

网友B:
多次套娃,到达255后再套一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次套娃,到达255后再套一层,

禁止套娃(滑稽)

网友D:
杯子大小固定的话可以用多个杯就可以装更多的水。

网友E:
自己定义 一个 结构体用。想表达什么都可以。不知道你明白,我说的啥不?

网友F:
套娃,一层一层的套

网友G:
(unsigned int n)*255+T0=98765432 这样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禁止套娃(滑稽)

本质上都是这样干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本质上都是这样干的啊

是的,所以我加了滑稽

网友I:
外部扩展数据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