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上已经集成了单片机,为什么有些设计者还要外加MCU?

楼主(2021-03-24):
请问就是ld3320上已经集成了单片机,为什么在有些电路设计上还要外加单片机使用涅?

网友A:
也许是因为开发者不熟悉那个内置的MCU,如果要学习的话又要付出时间成本,所以改用自己熟悉的MCU来控制,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网友B:
1 集成的ID3200的单片机和常规单片机开发不一样,开发者不熟悉
2 单片机引脚和功能,集成了ID3200的单片机比不集成的单片机功能和引脚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集成的ID3200的单片机和常规单片机开发不一样,开发者不熟悉
2 单片机引脚和功能,集成了ID3200的单片机 ...

同意,开发困难度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因为开发者不熟悉那个内置的MCU,如果要学习的话又要付出时间成本,所以改用自己熟悉的MCU来控制,达到 ...

按理说人家集成的模块本身有例程的,就按自己的需求改例程不是更简单嘛,不过你说的应该也对,毕竟如果要外接一些电路的话,以单独的MCU来做也可能是为了习惯吧,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我也是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