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单片机控制DVI信号线的通断?

楼主:
大家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DVI信号线的通断?是想在DVI上加一个单片机作为控制器,并且单片机是通过串口或USB口连接到电脑上,在电脑上使用程序可以控制单片机从而实现对DVI信号通断的控制。
我对电子这块不熟悉,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DVI线拆开后是这样的:

网友A(2021-03-25):
选用电子开关芯片就可以。

网友B:
谢谢回复!
请问使用电子开关芯片需要外接电源吗?

网友C:
继电器,三极管,感觉都可以

网友D:
试试用S8050控制,或者用光耦PC817控制通断,感觉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