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与串口中断冲突

楼主(2021-03-24):
使用PWM控制电机转速,同时实时使用串口采集温度。同时TR0=1,TR1=1时温度采集出错。将TR0=1注释掉后正确,但是无法控制电机转速,只能启动。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mul.h>
#include <uart.h>
#include "motor.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j)
{
uint x;
for(x=0;x<j;x++);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v_data
        if(RI)
                {
                RI=0;
//                        revbuf[revlen]=SBUF
                recv_data = SBUF;
                revbuf[revlen]=SBUF;
                        if(revbuf[0]=='*'
                        {
                                if((revlen<16)&&(revbuf[revlen]!='\r'))
                                        revlen++;
                                else revover=1;
                        }
//                        else clearrevbuf();
                        if(recv_data == '0'
                        {
                                if(speedA>0)speedA-=2;
                                if(speedB>0)speedB-=2;
                        }
                        else if(recv_data == '1')
                        {
                                if(speedA<=20)speedA+=2;
                                if(speedB<=20)speedB+=2;
                        }
                        else if(recv_data == '2')
                        {
                                motorA_forward();
                                motorB_forward();
                        }
                        else if(recv_data == '3')
                        {
                                motorA_reversal();
                                motorB_reversal();
                        }
                        else if(recv_data == '4')
                        {
                                speedA=20;
                                speedB=20;
                        }
                        else if(recv_data == '5')
                        {
                                speedA=10;
                                speedB=10;
                        }
                }
//        else
//                {
//                  TI=0;
//                  //sending=0;
//                }
                if(TI)
                {
                        TI=0;
                }
        }

void main()
{
UARTinit()
// motor_Init();
while(1
{
           delay(500000)
           GetData(1)
           sendstring("*1:");
           sendstring(dispBuf);sendstring("\r\n")
           GetData(2); //
           sendstring("*2:");
           sendstring(dispBuf);sendstring("\r\n")
}
}

楼主:
采用串口助手控制电机转速与采集温度。
2代表启动,3反转,0加速,1减速,4停止,5复位。

网友A:
DS18B20是串口?你确定没搞错?

楼主:
将TMOD=0x21后能正确读取温度,并且可以控制风扇转速,可是温度读取会偶尔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是串口?你确定没搞错?

更新了一下代码。DS18B20读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B:
串口实时发送温度值给上位机,每一次发送之间没有时间间隔,当上位机通过串口下发指令时,串口被占用而产生错误

网友A:
串口的发送 不能拥挤,比如9600波特率 发一个字节需要1ms  那么 连续两次写入SBUF 时间间隔必须大于1040us 。 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 串口发送不需要while 死等。提高CPU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