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麦克拉姆轮巡线小车,调试小车时,电机出现一快一慢的状况怎么改?

楼主(2021-03-24):
芯片是STM32F103ZET6,电机速度调慢的时候,会出现电机一快一慢的状况,导致麦科勒姆轮无法左右方向运行(比如这个轮子慢的时候,另一个轮子处于快的半周),调了很多次PID参数,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PWM频率试了很多种,还是没用,调了几天,头皮发麻,望指条明路.

网友A:
没有安装译码器反馈实时速度吗?而且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啊 可能是两个轮子所受阻力不同

楼主:
电机是直流有刷减速电机,带有编码器,可能是每个电机收受到的阻力不同吧,由于时间关系已经换了另一种方案,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