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一个超声波测距,我感觉没有问题但就是不显示数据

楼主: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sbit Ttig = P1^3;                //触发信号控制端口
sbit Echo = P1^4;                //回响信号接收端口

unsigned long S = 0;
unsigned long time = 0;
unsigned int flag;
unsigned int timer;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if(S>=300||flag==1)
                LCD_ShowString(1,1,"error");
        else
                LCD_ShowNum(2,1,S,3);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
        TL0=0;
        TH1=0XF8;
        TL1=0X30;
        ET0=1;
        ET1=1;
        TR1=1;
        EA=1;

        LCD_Init();
        while(1)
        {
                while(!Echo);
                TR0=1;
                while(!Ttig);
                TR0=0;
                count();

        }

}
void zd0() interrupt 1
{
        flag=1;

}
void zd1() interrupt 3
{
        TH1=0XF8;
        TL1=0X30;
        timer++;
        if(timer>=400)
        {
                timer=0;
                Tt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tig=0;
        }

}

网友A(2021-03-25):
就这点程序别说出不了数据,连编译都过不去的

网友B:
不是说你感觉没问题就没问题,没问题就应该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程序别说出不了数据,连编译都过不去的

LCD的部分没放上去,我试过LCD没问题,但就是没数据

网友D:
LCD_Init();
        while(1)
        {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这个地方改成这样

                TR0=0;
                count();

        }

网友E:
                while(!Echo);//等待回响
                TR0=1;        //如果是高电平,那么关闭定时器
                while(!Ttig); //你这里应该判断Echo是否被拉低
                TR0=0;       //如果Echo信号被拉低,那么关闭定时器,就可以计算结果了
                count();      //计算距离

   可以先用LCD函数写一个固定的字符,看看显示正不正常。

时序图

时序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CD_Init();
        while(1)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hile(!Echo);//等待回响
                TR0=1;        //如果是高电平,那么关闭定时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