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AD1674的接口电路与源程序和Proteus仿真资料下载

楼主(2021-03-24):
ad1674 的文献和接口方法
包含c52单片机和ad1674的接线方法

#include"reg51.h"

sbit CS=P3^0;
sbit A0=P3^1;
sbit CE=P3^2;
sbit RC=P3^3;
sbit S8=P2^7;
sbit CE1=P2^0;
sbit BA=P2^1;

unsigned char code Num_npt[10]={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unsigned char code Num_pt[10]={0XFD,0X61,0XDB,0XF2,0X67,0XB7,0XBF,0XE1,0XFF,0XF7};
unsigned char code Sel_num[4]={0x70,0xb0,0xd0,0xe0};

void change(void);
unsigned char read(voi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result;

void main()
{
         S8=1;
        CE1=0;
        BA=0;
   while(1)
        {
                delay(1);
                change();
                delay(1);
                result=read();
                delay(1);
                display(result);
        }
}

void change(void)
{
//转换控制过程
          CS=0;
        RC=0;
        A0=1;
        CE=1;
        delay(1);
        RC=0;
        CS=1;
        A0=1;
        CE=0;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读取控制过程
         CS=0;
        A0=0;
        RC=1;
        CE=1;
        return P0;
        delay(1);
        CE=0;
        RC=1;
        CS=1;
        A0=0;
//转换结果处理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0,j=0;
//显示数据处理
        double out;
        unsigned char w10=0;
        unsigned char w1=0;
        unsigned char w01=0;
        unsigned char w001=0;
        out=Display*0.0390625;
        w10=out/10;
        w1=out/1;
        w01=(out-w1)/0.1;
        w001=(out-w1-w01*0.1)/0.01;

//点亮相应数码管
          for(i=0;i<4;i++)
        {
                P3=Sel_num[i];
                if(i==0)        P1=Num_npt[w10];
                if(i==1) P1=Num_pt[w1];
                if(i==2) P1=Num_npt[w01];
                if(i==3) P1=Num_npt[w001];
                delay(1);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l=0;
        unsigned char m=0;
        for(l=0;l<10;l++)
                for(m=0;m<n;m++);
}

网友A(2023-10-27):
请问这个proteus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