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debug调试卡死一直转圈

楼主(2021-03-24):
keil的工程调试时总是第二次点debug的时候卡死一直转圈,然后显示未响应。搞得每次调试都要重新打开工程,有没有大哥知道怎么解决吗?
keil的安装目录是在c盘,都是英文命名的文件,

楼主:
一开始以为是版本问题,结果都一样会卡住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 忘记咋解决的了
楼主是所有程序调试都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对的,每次都是只能用一次debug,第二次就卡住了

楼主:
看到过其他的方法,删注册表啥也没用。。。直接裂开

网友B:
1. 见一个普通的项目,代码不要超过20行,然后测试
2. 如果还卡,那么请重装KEIL,换一个版本,可以安装在D盘,新建一个KEIL文件夹,最好不要有空格
3. 卸载旧版本需要重启电脑,开机后,原有的删除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