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28单片机EEPROM不同数据读写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25):
问题:d和sum是unsigned char数据,num是unsigned int数据,现在是8位的数据保存正常,16位的数据不正常,现在8位和16位数据同时存在,请教下要如何操作?查了下百度说要分两个数据存取,但是不太懂8位和16位同时设置
上电前读出
d=IapRead(0x0010);
sum=IapRead(0x0020);
num=IapRead(0x0030);

if(rset)
  {
   count2++;
   if(count2>10000)
    {
         d=0;
         sum=0x01;
         count2=0;
         num=925;
         PWM5_Duty=num;
         PWM6_Duty=0xFFFF;
         PWM7_Duty=0xFFFF;
         PWM8_Duty=0xFFFF;
         IapErase(ISP_ADDRESS);
         IapProgram(0x0010, d);
         IapProgram(0x0020, sum);
         IapProgram(0x0030, num);

        }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
IAP_ADDRH=0x80;
IAP_ADDRL=0;
}

u8 IapRead(u16 addr)
{
u8 dat;
IAP_CONTR=0x80;
IAP_TPS=24;
IAP_CMD=1;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dat=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u16 addr,u8 dat)
{
IAP_CONTR=0x80;
IAP_TPS=24;
IAP_CMD=2;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DATA=dat;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IapIdle();
}

void IapErase(u16 addr)
{
IAP_CONTR=0x80;
IAP_TPS=24;
IAP_CMD=3;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IapIdle();
}

网友A:
16位数据写入前转换成8位的再写就可以了。读出时按8位读,使用时转成16位的。

网友B:
16位数据拆为两个字节保存,读取时再合成两个字节为16位数据
d  =IapRead(0x0001);
sum=IapRead(0x0002);
num=IapRead(0x0003)<<8|IapRead(0x0004);

网友C:
用共用体结构,自动转换
union
{
        u8        bytes[2];
        u16 words;
}D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数据拆为两个字节保存,读取时再合成两个字节为16位数据
d  =IapRead(0x0001);
sum=IapRead(0x0002); ...

谢谢!擦除那部分不用管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共用体结构,自动转换
union
{

这个没用过,我百度查下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擦除那部分不用管是不是?

读数据不要擦除扇区,写数据需要擦除扇区
//写4个字节
IapErase(0x0000)//擦除扇区
IapProgram(0x0000,d)
IapProgram(0x0001,sum)
IapProgram(0x0002,num>>8)
IapProgram(0x0003,num)
//读写4个字节
d  =IapRead(0x0000);
sum=IapRead(0x0001);
num=IapRead(0x0002);
num=num<<8|IapRead(0x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数据不要擦除扇区,写数据需要擦除扇区
//写4个字节
IapErase(0x0000)//擦除扇区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