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SF103C8T6单片机点亮led

楼主(2021-03-25):
CHSF103C8T6为国产32位单片机,性能也挺好,可部分代替说stm32F103C8T6。
本次程序为点亮led:
//io引脚配置
#include "led.h"

//LED IO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PB.5 输出高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u16 t;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LED0=0;
                delay_ms(1000);
                LED0=1;
                delay_ms(1000);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PB.5 输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