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IM800C单片机主控制器程序 链接阿里云项目分享

楼主:
#
stm32 单片机主控制器 链接阿里云项目分享

#include "stm32f10x.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sim800c.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usart1.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mqtt.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
/*函数名:初始化SIM800C的GPIO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SIM800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设置IO端口参数的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使能P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准备设置PC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率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免输出方式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PC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准备设置PC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率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PC1
}

/*-------------------------------------------------*/
/*函数名:SIM800C开机                              */
/*参  数:无                                       */
/*返回值:0:开机成功  1:开机失败                   */
/*-------------------------------------------------*/
char SIM800C_Power(void)
{
        if(POWER_STA==0){                                                                      //如果PC1是低电平,表示目前处于关机状态
                u1_printf("\r\n目前处于关机状态,准备开机\r\n");       //串口输出信息
                POWER_KEY(1);                                          //先拉高PC0
                Delay_Ms(1500);                                                                                   //延时
                POWER_KEY(0);                                                                                   //再拉低PC0,开机
        }else{                                                     //反之PC1是高电平,表示目前处于开机状态
                u1_printf("\r\n目前处于开机状态,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POWER_KEY(1);                                          //先拉高PC0
                Delay_Ms(1500);                                                                                   //延时
                POWER_KEY(0);                                                                                   //再拉低PC0,关机
                Delay_Ms(1200);                                        //间隔
                POWER_KEY(1);                                          //先拉高PC0
                Delay_Ms(1500);                                                                                   //延时
                POWER_KEY(0);                                                                                   //再拉低PC0,开机,完成重启
        }
        Delay_Ms(2000);                                                           //延时,等待状态稳定
        if(POWER_STA){                                             //如果PC1是低电平,表示开机或是重启成功
                u1_printf("开机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else{                                                                                                    //反之PC1是高电平,表示开始或是重启失败
                u1_printf("开机失败\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1;                                              //返回1,表示失败
        }
        return 0;                                                  //返回0,表示成功
}
/*-------------------------------------------------*/
/*函数名:发送设置指令                             */
/*参  数:cmd:指令                                */
/*参  数:timeout:超时时间(100ms的倍数)         */
/*返回值:0:正确   其他:错误                     */
/*-------------------------------------------------*/
char SIM800C_SendCmd(char *cmd, int timeout)
{
        SIM800C_RxCounter=0;                           //800C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SIM800C_RX_BUF,0,SIM800C_RXBUFF_SIZE);  //清空800C接收缓冲区
        SIM800C_printf("%s\r\n",cmd);                  //发送指令
        while(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到0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if(strstr(SIM800C_RX_BUF,"OK"))            //如果接收到OK表示指令成功
                        break;                                                          //主动跳出while循环
                u1_printf("%d ",timeout);                  //串口输出现在的超时时间
        }
        u1_printf("\r\n");                             //串口输出信息
        if(timeout<=0)return 1;                        //如果timeout<=0,说明超时时间到了,也没能收到OK,返回1
        else return 0;                                                            //反之,表示正确,说明收到OK,通过break主动跳出while
}
/*-------------------------------------------------*/
/*函数名:CREG指令,查询注册上网络                 */
/*参  数:timeout:超时时间(1s的倍数)            */
/*返回值:0:正确   其他:错误                     */
/*-------------------------------------------------*/
char SIM800C_CREG(int timeout)
{
        while(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到0
                SIM800C_RxCounter=0;                           //800C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SIM800C_RX_BUF,0,SIM800C_RXBUFF_SIZE);  //清空800C接收缓冲区
                SIM800C_printf("AT+CREG?\r\n");                //发送指令,查看是否注册上
                Delay_Ms(1000);                                //延时1s
                if(strstr(SIM800C_RX_BUF,"+CREG: 0,1"))        //如果接收到 +CREG: 0,1 表示注册上
                        break;                                                              //主动跳出while循环
                u1_printf("%d ",timeout);                      //串口输出现在的超时时间
        }
        u1_printf("\r\n");                                 //串口输出信息
        if(timeout<=0)return 1;                            //如果timeout<=0,说明超时时间到了,也没能收到+CREG: 0,1,返回1
        else return 0;                                                                //反之,表示正确,说明收到+CREG: 0,1,通过break主动跳出while
}
/*-------------------------------------------------*/
/*函数名:CSQ指令,查询信号                        */
/*参  数:timeout:超时时间(100ms的倍数)         */
/*返回值:0:正确   其他:错误                     */
/*-------------------------------------------------*/
char SIM800C_CSQ(int timeout)
{
        char  temp1[10],temp2[10] ,temp3[10];                    //定义3个临时缓冲区

        SIM800C_RxCounter=0;                                                   //800C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SIM800C_RX_BUF,0,SIM800C_RXBUFF_SIZE);                          //清空800C接收缓冲区
        SIM800C_printf("AT+CSQ\r\n");                                         //发送指令,查询信号质量
        while(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到0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if(strstr(SIM800C_RX_BUF,"+CSQ:")){                             //接收到 +CSQ: 表示指令成功
                        sscanf(SIM800C_RX_BUF,"%[^ ] %[^,],%[^,]",temp1,temp2,temp3);   //格式化搜索,信号质量
                        u1_printf("信号强度范围0~31,99表示无信号\r\n");  //串口输出信息
                        u1_printf("信号强度:%s\r\n",temp2);             //串口输出信息
                        break;                                                                    //主动跳出while循环
                }
                u1_printf("%d ",timeout);                            //串口输出现在的超时时间
        }
        u1_printf("\r\n");                                       //串口输出信息
        if(timeout<=0)return 1;                                  //如果timeout<=0,说明超时时间到了,也没能收到+CSQ:,返回1
        else return 0;                                                                      //反之,表示正确,说明收到+CSQ:,通过break主动跳出while
}
/*-------------------------------------------------*/
/*函数名:CGATT指令,查询是否附着GPRS              */
/*参  数:timeout:超时时间(1s的倍数)            */
/*返回值:0:正确   其他:错误                     */
/*-------------------------------------------------*/
char SIM800C_CGATT(int timeout)
{
        while(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到0
                SIM800C_RxCounter=0;                           //800C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SIM800C_RX_BUF,0,SIM800C_RXBUFF_SIZE);  //清空800C接收缓冲区
                SIM800C_printf("AT+CGATT?\r\n");               //发送指令,查询是否附着GPRS
                Delay_Ms(1000);                                //延时1s
                if(strstr(SIM800C_RX_BUF,"+CGATT: 1"))                   //接收到 +CGATT: 1 表示指令成功
                        break;                                                              //主动跳出while循环
                u1_printf("%d ",timeout);                      //串口输出现在的超时时间
        }
        u1_printf("\r\n");                                 //串口输出信息
        if(timeout<=0)return 1;                            //如果timeout<=0,说明超时时间到了,也没能收到+CGATT: 1,返回1
        else return 0;                                                                //反之,表示正确,说明收到+CGATT: 1,通过break主动跳出while
}
/*-------------------------------------------------*/
/*函数名:激活数据网络                             */
/*参  数:无                                       */
/*返回值:0:正确   其他:错误                     */
/*-------------------------------------------------*/
char SIM800C_ActivateNetwork(void)
{                                                                      //反之如果time小于timeout,表示正确,通过break主动跳出while
        u1_printf("等待激活GPRS... ...\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SendCmd("AT+SAPBR=3,1,\"CONTYPE\",\"GPRS\"",60)){  //发送激活GPRS命令,超时时间6s
                u1_printf("激活GPRS失败\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1;                                                 //如果if成立,表示超时了,返回1
        }else{                                                        //反之,表示指令正确
                u1_printf("激活GPRS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u1_printf("等待设置接入点... ...\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SendCmd("AT+SAPBR=3,1,\"APN\",\"CMIOT\"",60)){ //发送设置接入点命令,超时时间6s
                        u1_printf("设置接入点失败\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2;                                             //如果if成立,表示超时了,返回2
                }else{                                                                                                    //反之,表示指令正确
                        u1_printf("设置接入点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u1_printf("等待打开GPRS网络... ...\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SendCmd("AT+SAPBR=1,1",60)){               //发送打开网络命令,超时时间6s
                                u1_printf("打开GPRS网络失败\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3;                                         //如果if成立,表示超时了,返回3
                        }else u1_printf("打开GPRS网络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
        }
        return 0;
}
/*-------------------------------------------------*/
/*函数名: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
/*参  数:timeout:超时时间(1s的倍数)            */
/*返回值:0:正确   其他:错误                     */
/*-------------------------------------------------*/
char SIM800C_TCPConnect(int timeout)
{
        SIM800C_RxCounter=0;                           //800C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SIM800C_RX_BUF,0,SIM800C_RXBUFF_SIZE);  //清空800C接收缓冲区
        SIM800C_printf("AT+CIPSTART=\"TCP\",\"%s\",\"%d\"\r\n",ServerIP,ServerPort); //发送指令,连接服务器
        while(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到0
                Delay_Ms(1000);                            //延时1s
                if(strstr(SIM800C_RX_BUF,"CONNECT"))       //如果接收到CONNECT表示连接成功
                        break;                                                          //主动跳出while循环
//S                 u1_printf("%d ",timeout);                  //串口输出现在的超时时间
        }
//S         u1_printf("\r\n");                             //串口输出信息
        if(timeout<=0)return 1;                        //如果timeout<=0,说明超时时间到了,也没能收到CONNECT,返回1
        else return 0;                                                            //反之,表示正确,说明收到CONNECT,通过break主动跳出while
}
/*-------------------------------------------------*/
/*函数名:同服务器断开TCP连接                      */
/*参  数:timeout:超时时间(1s的倍数)            */
/*返回值:0:正确   其他:错误                     */
/*-------------------------------------------------*/
char SIM800C_TCPClose(int timeout)
{
        SIM800C_RxCounter=0;                           //800C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SIM800C_RX_BUF,0,SIM800C_RXBUFF_SIZE);  //清空800C接收缓冲区
        SIM800C_printf("AT+CIPCLOSE\r\n");             //发送指令,断开连接
        while(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到0
                Delay_Ms(1000);                            //延时1s
                if(strstr(SIM800C_RX_BUF,"CLOSE OK"))      //如果接收到CLOSE OK表示连接成功
                        break;                                                          //主动跳出while循环
                u1_printf("%d ",timeout);                  //串口输出现在的超时时间
        }
        u1_printf("\r\n");                             //串口输出信息
        if(timeout<=0)return 1;                        //如果timeout<=0,说明超时时间到了,也没能收到CLOSE OK,返回1
        else return 0;                                                            //反之,表示正确,说明收到CLOSE OK,通过break主动跳出while
}
/*-------------------------------------------------*/
/*函数名:800C连接物联网云服务器                   */
/*参  数:data:数据                               */
/*返回值:无                                       */
/*-------------------------------------------------*/
char SIM800C_Connect_IoTServer(void)
{
        char i;                         //定义一个变量,用于for循环

        SIM800C_GPIO_Init();            //控制800C的IO初始化
        if(SIM800C_Power()){            //控制800C开机或重启,如果返回1,说明开机重启失败,准备重启
                return 1;                   //返回1
        }

        u1_printf("请等待注册上网络... ...\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CREG(30)){                            //等待注册上网络,超时单位1s,超时时间30s
                u1_printf("注册网络超时,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2;                                    //返回2
        }else u1_printf("注册上网络\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CSQ(60)){                             //查询信号强度,超时单位100ms,超时时间6s
                u1_printf("查询信号强度超时,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3;                                    //返回3
        }

        u1_printf("请等待附着上GPRS... ...\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CGATT(30)){                           //查询附着GPRS,超时单位1s,超时时间30s
                u1_printf("查询附着GPRS超时,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4;                                    //返回4
        }else u1_printf("附着上GPRS\r\n");               //串口输出信息

        u1_printf("请等待设置单链接... ...\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SendCmd("AT+CIPMUX=0",60)){           //设置单链接模式,超时单位100ms,超时时间6s
                u1_printf("设置单链接失败,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5;                                    //返回5
        }else u1_printf("设置单链接模式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u1_printf("请等待设置透传... ...\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SendCmd("AT+CIPMODE=1",60)){         //设置透传模式,超时单位100ms,超时时间6s
                u1_printf("设置透传失败,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6;                                   //返回6
        }else u1_printf("设置透传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ActivateNetwork()){                   //准备激活网络
                u1_printf("激活网络失败,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7;                                    //返回7
        }
        Delay_Ms(500);                                   //适当延时
        for(i=0;i<3;i++)                                 //重试3次
        {
                u1_printf("请等待连接上服务器... ...\r\n");  //串口输出信息
                if(SIM800C_TCPConnect(10)){                  //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超时单位1s,超时时间10s
                        u1_printf("连接失败,准备再次连接\r\n"); //串口输出信息
                        Delay_Ms(500);                           //适当延时
                        if(SIM800C_TCPClose(10)){                //准备再次连接前要先发送关闭指令,超时单位1s,超时时间10s
                                u1_printf("连接异常,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Delay_Ms(500);                       //适当延时
                                return 8;                            //返回7
                        }
                }else return 0;                              //正确,返回0
        }
        u1_printf("连接不上服务器,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return 9;                                        //返回9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3-25):
好东东 可惜没有原理图PCB文件,楼主能回帖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