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是否会影响其他引脚信号?

楼主:
6V气泵驱动电路如图,接到单片机P21引脚,使用一个按键,按键按下P21输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气泵工作开始工作。
程序使用了定时器0和定时器1,调试过程中发现使用定时器中断会影响P21引脚信号,也就是说按键按下,气泵只响一下就不工作了,万用表测出P21引脚变回高电平了。
在main函数将EA=1总中断开启注释后,按键按下气泵可以正常工作。说明开启定时器中断会影响P21引脚信号?

气泵电路

气泵电路

网友A(2021-03-25):
按着你这个说法,单片机就不能用了。所以还是配置或控制中有问题,仔细查一下程序。

网友B:
1. 我初步估计与定时器无关,应该是外部干扰导致的
2. 建议接光耦隔离一下,单片机电源先用锂电池不要用220降压的供电
3. 最后测试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如果但心定时器那么可以把P32当按键接口,启用外部中断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我初步估计与定时器无关,应该是外部干扰导致的
2. 建议接光耦隔离一下,单片机电源先用锂电池不要用22 ...

我使用6V的适配器供电,然后用7805降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6V的适配器供电,然后用7805降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

7805输入电压要>7.5V,否则电压稳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805输入电压要>7.5V,否则电压稳不住。

这么说这个会影响吗

网友E:
典型的程序逻辑出问题了,中断关闭后 ,可以正常工作,证明系统的供电啥的都是正常的。找找定时器中断之后,进行了哪些操作吧,是否把P21置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程序逻辑出问题了,中断关闭后 ,可以正常工作,证明系统的供电啥的都是正常的。找找定时器中断之后 ...

问题终于解决,原因确实是定时器程序逻辑问题,在某个位置将P21置位为1了。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