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SF013C8T6按键长按与短按代码

楼主(2021-03-25):
#include "key.h"

//************************** IO初始化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或者为下拉输入具体看io的硬件电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                                                                                          //PB.5 输出高
}
//************************** 按键短按
u8 KEY_SCAN(u8 mode) //***********mode=1按键有效,mode=0按键无效
{
        u8 key_num;
        if(mode==1)
        {
                 if(KEY_1==0)
                 {
                                delay_ms(100);//********************按键消抖可以减小
                                if(KEY_1==0)
                                {
                                                key_num++;
                                                if(key_num==3)
                                                {
                                                        key_num=1;
                                                }
                                }
                 }
        }
        else key_num=0;
        return key_num;
}
//************************** 按键长按
u8 KEY_SCAN_LONG(u8 mode) //***********mode=1按键有效,mode=0按键无效
{
        u16 key_num,led_on;
        while((KEY_2==0)&&(mode==1))
        {
                delay_ms(100);
                key_num++;
        }
        if(key_num>30)
        {        key_num=0;
                if(led_on==1) led_on=0;
                         else led_on=1;
        }
        return led_on;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
        LED_Init();
        KEY_Init();
        while(1)
        {
                t=KEY_SCAN_LONG(1);
                if(t==1)
                {
                        LED0=1;
                }
                else
                {
                        LED0=0;
                }
        }
}

以上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