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不同名称丝印的区别 0603_L与0603_M

楼主(2021-03-25):
0603_L,0603_M这两个丝印和0603_HP_L,0603_HP_M这个两个丝印有什么不同?

网友A:
都是 0603的 就是在0603的基础上又分为0603 大(L)0603中(M),还有个0603小(N) 小的适合机贴   大的适合手焊

网友B:
都是 0603的 就是大小有点小差别,影响不大

网友C:
都是0603的,只是型号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