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很详细的STM32+DHT11温湿度监测源程序

楼主(2021-03-25):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代码注释非常详细):
#include "dht11.h"  //导入头文件dht11.h

static void DHT11_Input(void);  //声明static函数DHT11_Input,用于配置DHT11的引脚为输入模式
static void DHT11_Output(void); //声明static函数DHT11_Output,用于配置DHT11的引脚为输出模式

/*定义全局变量,分别用于统计湿度高位;湿度低位;温度高位;温度低位*/
u8 DHT11_hem_high,DHT11_hem_low,DHT11_temp_high,DHT11_temp_low;

static void DHT11_Input(void) //设置DHT11数据引脚的输入模式的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DHT11_RCC,ENABLE);  //开启GPIOD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PIN;  //设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率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配置输入模式为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DHT11_GPIO, &GPIO_InitStructure);//把上面的配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DHT11_Output(void)//设置DHT11数据引脚的输出模式的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DHT11_RCC,ENABLE);//开启GPIOD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PIN;//设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配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DHT11_GPIO,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从这里开始就根据DHT11使用说明的流程进行,确保万无一失*/

void DHT11_Start(void)//DHT11的开始程序
{
  delay_init();//调用Systick,开启
  DHT11_Output();//设置为输出模式
  DHT11_hem_high   = 0;
  DHT11_hem_low    = 0;
  DHT11_temp_high  = 0;
  DHT11_temp_low   = 0;
}

u16 DHT11_ReadByte(void)//读取DHT11每个字节的函数
{
  u8 temp=0,i,cout;//三个变量的含义(1)temp用于储存数据(2)i表示字节的位数(3)cout用于保证执行条件或函数
  DHT11_Input();
  for(i=0;i<8;i++)//这个for循环的意义就是依次读8位字节,所以只执行8次,
  {
    cout=1;//确保执行while
    while(!DHT11_ReadBit() && cout++);//当 [读取到PB3的电平不为1 且 cout++都为真] 的条件下执行循环,否则跳出循环
    delay_us(30);//延时30us,再读取PB3的状态
    temp = temp << 1;//表示把上次的temp的值左移一位,因为DHT11读取的数据是先出高值再出低值,
    if(DHT11_ReadBit() == Bit_SET)//如果 [ 读取到PB3的电平等于Bit_SET的值 为真 ] ,则执行表达式
    {
      temp |=1; //temp=temp|1,进行或运算,有1得1
    }

    //等待输出的电平为低电平,进入下一位数据接收
    cout=1;
    while(DHT11_ReadBit() && cout++);
  }
  return temp;//返回接收到的temp
}

u16 DHT11_ReadData(int *shidu,int *wendu)//读取DHT11的数据,把读取到的自己整合
{
  u16 cout = 1;//用于保证语句执行的变量
  u16 temp_high,temp_low,hem_high,hem_low,Check;//用于整合字节的变量,分别是温度高位,温度低位,湿度高位,湿度低位,校验和

  DHT11_Output();//把引脚切换为输出模式

  DHT11_ResetBit();//拉低引脚电平,就是输出高电平
  delay_ms(20);//持续20ms,数据手册上说要至少拉低18ms,保证DHT11能够检测到起始信号
  DHT11_SetBit();//抬高引脚的电平;也就是输出低电平
  delay_us(40);//持续30us,数据手册上说的区间是20-40us

  DHT11_Input();//设置PB3为输入模式

  /* 如果MCU采集到PE13的数据输入是低电平的话则执行表达式 */
  if(DHT11_ReadBit() == Bit_RESET)
  {
    cout = 1;//低电平响应信号,等待DHT11响应完毕
    while(!DHT11_ReadBit() && cout++);

    cout = 1;//高电平传输数据,等待DHT11传输完毕,持续26us - 28us表示的是0;持续70us表示的是1
    while(DHT11_ReadBit() && cout++);

    /*开始按顺序接收DHT11的回传数据*/
    /*根据DHT11的使用说明一共会接收5个字节的数据*/

    hem_high = DHT11_ReadByte();//第一个接收到的是湿度的高八位,温度整数数据
    hem_low  = DHT11_ReadByte();//第二个接收到的是湿度的低八位,温度小数数据
    temp_high  = DHT11_ReadByte();//第三个接受到的是温度的高八位,湿度整数数据
    temp_low   = DHT11_ReadByte();//第四个接收到的是温度的低八位,湿度小数数据
    Check = DHT11_ReadByte();//最后接收到的是前四位的和,用于校验,确保精度

    if(Check == ( temp_high + temp_low + hem_high + hem_low ))//校验和.如果前4个字节加起来的和等于Check
    {
      *shidu= hem_high;//写入湿度整数变量
//      DHT11_hem_low = hem_low;//写入湿度小数变量
      *wendu= temp_high;//写入温度整数变量
//      DHT11_temp_low  = temp_low;//写入温度小数变量

      return 1;//返回1,确保有效,表示成功采集一次数据
    }
    else
    {
      return 0;//若不正确,否则返回0,表示未成功采集数据
    }
  }
  return 0;
}

u16 DHT11_GetTemp(void) //获取温度值
{
  /*  这句话的意思是 */
  /* [把DHT11_temp_high左移8位] 再与[DHT11_temp_low]进行 或运算,有1得1   */
  /* 因为DHT11只能采集整数数据,所以做了或运算后还是原先采集到的整数数据 */

  return(DHT11_temp_high <<8 | DHT11_temp_low);
}

u16 DHT11_GetHem(void)//获取湿度值
{
  /* [把DHT11_hem_high左移8位] 再与[DHT11_hem_low]进行 或运算,有1得1   */
  return(DHT11_hem_high <<8 | DHT11_hem_low);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有没有stm32F407的样例,我的一直找不错误,程序没有报错,温湿度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B(2021-05-03):
感谢,急需DHT11+STM32L431的程序和接线

网友C:
楼主提供的就是STM32的代码。
stm32F407 STM32L431可以直接拿来用。
其它类型单片机,只需要改写少数几个函数就行。
DHT11_Input()
DHT11_Output()
DHT11_ResetBit()
DHT11_SetBit()
DHT11_ReadBit()
给个51的改写示范。
/*
P00接DHT11
准双向不用配置输入输出
*/
#define DHT11_PIN P00
#define DHT11_Input()
#define DHT11_Output()
#define DHT11_ResetBit() DHT11_PIN=0
#define DHT11_SetBit() DHT11_PIN=1
#define DHT11_ReadBit() DHT11_PIN?1:0

网友C:
最后一个定义不严谨。应该如下

#define DHT11_ReadBit() (DHT11_PIN?1:0)

网友D:
非常不错,很严谨

网友E:
非常不错,很严谨 正是我所需要的

网友F(2021-12-21):
为什么要配置输入输出啊,不能用write和read吗

网友G:
感谢,严谨又实用。

网友H(2022-02-18):
有超温报警功能没?

网友I:
感谢,有报警功能没?

网友J(2022-04-30):
这个刚刚需要,准备下载来用

网友K:
不是说STM32的程序要很多文件吗?

比如dht.h dht.c main.c 等等

网友L:
这是STM32Cubxmx的工程吗

网友M(2022-05-30):
感谢,写的很详细

网友N:
程序非常好用

网友O:
分步调试,功能模块诸葛调试检查错误

网友P:
正好学习用上了,感谢

网友Q:
资料很棒,非常感谢

网友R(2022-09-16):
引用 网友K:
不是说STM32的程序要很多文件吗?

比如dht.h dht.c main.c 等等

    您可以将所有代码全部写在一个文件里,也可以按照分类保存在不同的文件中,然后再在主文件(通常是main.c)中包含这些头文件,编译器就能找到这些代码。后一种方式更便于管理和移植,因此受到大家的青睐。

网友S(2022-10-17):
lz,有做实物嘛

网友T(2022-12-10):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供的就是STM32的代码。
stm32F407 STM32L431可以直接拿来用。
其它类型单片机,只需要改写少数几个 ...

感谢,非常详细噢,点赞

网友T:
点赞,非常详细噢

网友U:
非常详细,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V:
看了一下,注释真详细呀,搭配数据手册看受益匪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W(2023-02-14):
非常详细的教程,非常感谢了!

网友X(2023-04-18):
在做DIY小玩意,感觉参考价值很大,支持

网友Y:
感谢,很详细

网友Z: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下 等以后能看懂了来实践

网友AA(2024-01-27):
小白来报到,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