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锂电池充电保护升压的设计合理吗?求大神分析

楼主(2021-03-25):
新人一枚,从来没做过电源方面的设计,最近得到了两个小喇叭,还有一块PAM8403的功放芯片,手头还有一堆零件,于是想着再加个蓝牙芯片,做成个小玩意,蓝牙芯片用的是AC6925C,但是从来没做过电源部分的东西,于是查了很多资料后画出了下面这个图,电源输入后经过前两个充电和保护芯片后送到升压芯片,选择的是PS7526,升压到5V后输出,电路图基本上都是按照芯片手册中的典型应用电路来做的,请大神们帮看下这样的设计有没有什么不合理或者说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L1电感的选择问题,查阅资料后觉得0603一体成型的电感应该是合适的,数据就是下图中最后一行。

对于升压芯片选择的考量:本来选择的是PS7516,但是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A,于是换成了PS7526,最大输出电流2.4A,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电源部分的设计和蓝牙部分的设计都定了之后,功放部分的设计也可以换成别的功率更大点的芯片,于是就选择了大电流的升压芯片。

最后一个小问题,貌似PS7526的芯片手册中调整电压的公式写错了,手册中Vout=1.245V*(R2/R1+1),但是按照手册中的电路图实际应该是R1/R2才能最终得出5V电压。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A:
DW03没起作用吧,这个原理图直接把DW03连通了,过充,过放,过流都不起作用了,应该串在系统地GND和电池负极端BAT-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03没起作用吧,这个原理图直接把DW03连通了,过充,过放,过流都不起作用了,应该串在系统地GND和电池负 ...

十分感谢,已经发现错误并改正。。

网友B:
楼主还没看明白?原理图电池地标识和5V地标识是一样的,也就是把DW03的GND脚和BAT-脚从外部已经连接在一起了,所以DW03不会起作用。5V地用SGND或其他来标识,就可以了。另外手册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没错,你用的310K和100K代入公式,不就是5.1V吗。

网友C:
不仅仅5V地用SGND或其他来标识,电池的负极同样标识 。其实这个充电和保护电路太复杂了,建议用 YKL4059 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带锂电保护复合芯片 这类单个芯片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看明白?原理图电池地标识和5V地标识是一样的,也就是把DW03的GND脚和BAT-脚从外部已经连接在一起 ...

十分感谢,这是修改后的,认真读了手册后发现确实接错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另外就是升压电路的GND是应该接在电池GND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仅仅5V地用SGND或其他来标识,电池的负极同样标识 。其实这个充电和保护电路太复杂了,建议用 YKL4059 单 ...

主要对这些电源类的芯片不熟悉,也是自己找的芯片做设计,这个图确实接错了,已修改。。十分感谢。。

网友D:
既然是升压电路,是不是得放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升压电路,是不是得放个二极管

升压芯片手册中说不需要二极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升压电路,是不是得放个二极管

内部集成同步整流MOS,不是外部整流二极管来实现的

网友E:
104电容要有的!
U2的VCC,U4的输入和输出,都要一个104电容的,手册上没有也要加上
C3和C4最好是用476或者107钽电容,应该是五六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4电容要有的!
U2的VCC,U4的输入和输出,都要一个104电容的,手册上没有也要加上
C3和C4最好是用476或 ...

十分感谢,在新做的方案里已经加了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