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为什么仿真能行,做出实物就不行了?

楼主:
为什么仿真能行,做出实物就不行了,具体电路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芯片。

网友A(2021-03-25):
仿真和实物差很远的。仿真不接电源,不接晶振,不接复位都能运行。
做实物找问题,找到你就学到了。给几点建议,
1,先看看程序能不能下载进去。
2,看看电阻排是不是焊反了。(我焊反过,好难拆)
3,仔细检查电路,检查三极管,电容有没有接反。
4,实在不行把1602拆下来,接几个LED看看闪不闪。(闪说明51运行了,不闪就是51都没运行)
5,把R2换成可调电阻调一下,看到字后在测量实际阻直换固定电阻。
6,按键乱闪就并联一个104电容试一试。
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B:
如程序没问题,就是元器件参数取值上有问题。看图复位,对比度电阻取值偏大,

网友C:
仿真就是纸上谈兵,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可行性

网友D:
仿真是在預設的環境中盡可能的模擬,類似ADC可以接近卻無法達到100%。
而實體卻包含無數的不可預知。
如果仿真通過,那可以把重點放在物料與工藝上

网友E:
几个按键有点不妥,P3/567,没有上拉,芯片内部要做上拉,还有P21这个一个IO双按键?这个电路不对啊,无论上、下拉都有键值,不能有效判断是哪个键按下。。单IO双按键不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F:
要想学好单片机,我奉劝你早日卸载仿真软件,扎扎实实的拿烙铁多焊接一下。别搞得学了两年单片机了,连个0603电阻都焊不好。焊完了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没焊 那就可悲了。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也没多少东西,最小系统搭好了,后面的就容易多了。

网友G:
我很少用仿真的。

网友H:
1. 我仿真了一下,也不是不行,LCD肯定能显示,重要的是你的代码要比较标准。
2. 主要是你的外部晶振与仿真单片机属性里面的晶振一致,要么不要用外部晶振都行,否则延时函数都与实物不一样,毕竟仿真与实物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网友I:
呵呵~仿真行实物一定行!你是不是对仿真与实物之间的差异没有很好的了解呢~~~~

网友J:
我做设计的时候也是,估计仿真的时候是理想状态,焊接的时候各种问题你没有考虑,就比如我上次设计时,仿真的时候没有在芯片和数码管之间接电阻限流,仿真行得通,焊接上去就不行咯

网友K:
实物是在仿真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软件转变到硬件的过程中,如果两者的元件参数对应相同的情况下,就检查自己的硬件连接看看。这个是通过按键中断控制LCD显示吗?

网友L:
仿真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基本上仿真没问题,基本就可以出来,你可以看看有没有虚焊啥的,我在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M:
可能仿真用的芯片和实物有差别,导致结果出现漏洞,有可能有些芯片型号以及不生产了

网友N:
仿真和实物制作还是用差距的

网友O:
你用的51单片机,P0口没有上拉电阻,驱动能力不行

网友P(2021-06-26):
引用 网友L:
仿真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基本上仿真没问题,基本就可以出来,你可以看看有没有虚焊啥的,我在焊的时候就经 ...

我做的实物可以仿真不行是什么问题。。。

网友Q:
电脑里的仿真只不过是理论计算,实际应用环境有EMC,ESD,电源电压波动等等外部因素仿真是没有加到理论计算中去的。  MPU在电脑里是一个模型,也不可能和实物IC做到100%吻合。

网友R:
注意实物的连线

网友S:
仿真是个好东西,看到别人的程序不错有创意,先仿真看看总比做个实物来的容易。但是也不能掉到仿真的坑里,还是要以实物为准

网友T:
因为仿真太假了

网友U:
实物的电源线排一下,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坏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