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DC8032转换程序的程序流程图!

楼主(2021-03-2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2021-04-29):
ADC0832的程序还是程序流程图?

网友A:
uchar AD(bit Channel)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d0,ad1;         ad0 = 0x00;         ad1 = 0x00;          AD_cs = 0;         _nop_();         AD_clk=0;         _nop_();         AD_di=1;         _nop_();         AD_clk=1;           ////输入开始信号(构成一个正脉冲),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单通道0~10.  1~11  双通道 0+~00 。0—~01         AD_clk=0;         AD_di=1;   //选择单通道         AD_clk=1;           _nop_();          AD_clk=0;          AD_di=Channel;          //选择通道          //通道选择完毕         AD_clk=1;         _nop_();         AD_clk=0;         _nop_();         AD_di=1;                          for(i=8;i>0;i--)         {                 AD_clk=1;                 ad0<<=1;                 AD_clk=0;                 if(AD_do)                         ad0 |= 0x01;                 else                         ad0        |= 0x00;                 }         for(i=8;i>0;i--)         {                         ad1>>=1;                   ////从低位向高位读取八位AD值                  AD_clk=0;                 if(AD_do)                         ad1 |= 0x80;                 else                         ad1        |= 0x00;                 AD_clk=1;                 }         AD_cs = 1;         AD_do = 1;         AD_clk = 1;         if(ad0 == ad1)                  //判断是否采集正确         {                 return ad1;         }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