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测量220V50HZ交流电的电流?

楼主(2021-03-2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

各位大佬,51单片机用电流互感器测量220V50HZ的交流电的电流,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啊?

网友A:
你可以檢索這一份資料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交流电压测量设计  东南大学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许欢" 或許有幫助 !

网友B:
电流互感器   功率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找一个电能表的芯片,按照他们的图纸做电路。然后加上光耦隔离。最后串口或者SPI读出参数就行了。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素、用电量 都可以读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找一个电能表的芯片,按照他们的图纸做电路。然后加上光耦隔离。最后串口或者SPI读出参数 ...

HLW8032

网友E:
用电流互感器可以测220伏电流

网友F: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采样电阻,然后就OK了